求助!!一个简单的UCOS下ARM程序!

楼主(2010-05-11):
求助各位大虾~~我自己写了个简单的ARM程序,但是总是在板子上跑不出来,很郁闷...我用的饿是ARM2200的板子...代码如下:
其中的UCOS程序都有,我没贴出来...编译没问题下到板子上运行后就是没有效果...郁闷
运行其他程序正常,可是这个小程序就是没效果.....急求助...
#include"config.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define   LED1   (1<<28)
#define   TaskStkLength       64

OS_STK  TaskLEDStk[TaskStkLength];

void TaskLED(void *pdata);

int  main(void)
{
  OSInit();

  OSTaskCreate(TaskLED,(void*)0,&TaskLEDStk[TaskStkLength-1],3);

  OSStart();

  return 0;

}

void TaskLED(void *pdata)
{
  pdata=pdata;

  TargetInit();

  PINSEL0 = 0x00;                                 // 管教选择模块初始化
  //PINSEL1 = PINSEL1 & 0xfffffcff;
  //IO0DIR &= ~KEY1;
  IODIR  |= LED1;

  while(1)
  {
    IO0CLR = LED1;
    OSTimeDly(20);

    IO0SET = LED1;
    OSTimeDly(20);
    //OSTimeDlyHMSM(0,0,2,0);
   }

}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开定时器
ucos没有时钟驱动肯定没法运行

网友B(2010-06-19):
进不去TaskLED里面吗?

网友C(2010-10-07):
是不是没有初始化时钟或者没有开系统时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