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 出现的警告

楼主(2010-05-11):
如图, 出现这样的警告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啦

楼主:
上一张有些知道原因了,还有这张图, 这个错误很多,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第一个是实际上是调用了不存在有函数(可能缺少相关文件或库)
第二个是有些函数没有调用

网友B:
楼主有一种工具叫 搜索

楼主:
谢谢ayb_ice
这样的警告和如图中这样的警告出现方式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
顺便帮我看看上图的这个警告怎么回事, 没找到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定义了局部变量而没有使用
Error/Warning C280
Unreferenced symbol/label/parameter
Summary   *** Error/Warning C280
    Unreferenced symbol/label/parameter
Description   A symbol, label, or parameter was declared in a function but was not used.

Copyright (c) Keil Software, Inc. and Keil Elektronik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楼主:
谢谢ayb_ice啊, 所附的内容是不是在帮助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