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048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5-11):
请问各位大侠,用高速放大器射随是,是不是运放的电流比较大,现在搞得我的芯片都发热,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AD8048是250 MHz、增益大于等于2稳定的通用电压反馈型运算放大器,在射随应用中不稳定!再就是高速运放要特别注意寄生参数的影响,应遵循高速布线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