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用PIC30f,编译结束时有两个警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11):
第一个:
microchip\mplab c30\bin\bin\..\bin/pic30-coff-ld.exe: Warning: linker script did not specify CRT0_STARTUP file, default for this device: crt0_standard.o

第二个:
\microchip\mplab c30\bin\bin\..\bin/pic30-coff-ld.exe: Warning: linker script did not specify CRT1_STARTUP file, default for this device: crt1_standard.o

楼主:
看来高手不在 ,
明天再来看

网友A:
意思不是很清楚吗?!

1:链接时没有找到CRT0_STARTUP 文件,默认是:crt0_standard.o
2:和1完全一样的警告。

俺没有用过PIC30,但猜测原因可能是 :连接设置指向了错误的CRT0_STARTUP 文件,这个文件从名字看可能是一个启动文件或者是一个功能模块的初始化设置函数等等。

网友B:
用最新的C30,把你从某个角落拷贝来的项目中的LKR删除掉,编译器会自动加载LKR,你看看,这个是版本不匹配的错误。

网友C(2014-05-26):
我的也出这个问题了 本来我把复制到p33FJ12MC202.gld工程文件夹下加载到工程的,然后编译就有这个问题。把这个文件从工程文件中删掉 让他以默认的路径加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