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请教匠人:这样的功能是否具有可实现性

楼主(2010-05-11):
想自制一个 设备,
该设备有一个 并口 输出端,连接 并口打印机 的并口输入端
该设备内置 存贮器 R
该设备有一个 蓝牙 模块。
该设备内置电源,可接充电器。

用法:

电脑通过蓝牙,将打印信息 传输给该设备,该设备记录保存该信息。然后,该设备将打印信息传输给打印机,使得打印机打出正确的内容。

请教:能否实现?

楼主:
谢谢匠人兄长的解惑!
但是感觉没有思路哇。
能否给点思路性的建议。谢谢

网友A:
呵呵,你只是问我能否实现而已,所以我的回答就是“能”。
如果问思路,那么答案就是:

如果要做这么一个设备,必须先做以下准备。
1、吃透蓝牙的通讯协议
2、并口打印机的通讯协议
3、存储器的读写协议
4、充电模块
5、找一颗足够强大的主控芯片,去控制上述4部分。

完成以上,再去定原理图、再写程序。

楼主:
十分感谢。解答的已经相当的细致了。3Q!

网友B:
有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