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源中输出端的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0-05-11):
这是一个直流稳压源的输出端,请问这两个电容有什么作用啊,是消除纹波的作用吗

网友A:
以后画图从左到右。

网友B:
有滤波作用,也会改变电路零极点

网友C:
还要VCC在上,地在下!你说的是对的!是消除纹波!

网友D:
是的,4700μf滤低频,c5滤高频,C5一般用陶瓷电容,容量小,反应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