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1 输入电压大概多少v的时候,mcu被认为是低电平??

楼主(2010-05-11):
hi all:
pin脚设置High Impedance,外部上拉,输入电压大概多少v的时候,mcu被认为是低电平??

网友A:
您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datasheet里也没写。

网友B:
您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datasheet里也没写。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话强悍,我都不好意思说

网友C:
我很想知道啊!与trip voltage有关系吗??

网友D(2010-07-03):
低于0.8v就被认为低电平, 另外为什么要外部上拉啊
与trip voltage没什么直接关系

网友E:
没关系吧

网友F:
楼主都不知道谁知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