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去隔行处理时,输出画面有条纹波

楼主(2010-05-11):
(无正文)

网友A:
貌似模拟干扰,如果输入或者输出是模拟的话

楼主:
干扰?应该会有,因为我现在是飞线的,但是应该不是根本问题。如果仅是飞线原因,动线的话,应该有所反映,但现在没反应,呵呵

网友B:
你的去隔行算法是什么?
去隔行处理不好,就算出现条纹之类的东西,也是水平方向的。而且一般的算法,算出来的插补的像素点数据也是与周围像素点相关的,如果是去隔行本身的问题,你这条纹也不应该如此规律,而是与原图像内容相关的。
你这应该是干扰。。。你可以用你的视频输出通路,输出一个不经过deinterlacing的视频看看,是否也有这样的斜纹?动线没反应,那可能是PCB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C(2010-10-08):
是电源干扰,用示波器看一下VGA输出信号中,有无周期性干扰存在。

网友D:
应该是干扰。
不是去隔行造成的

网友E:
我貌似遇到过,是色副载波锁相的问题,行同步锁定了,色副载波4fsc锁定不好。

网友B(2010-11-10):
如果是PCB本身的问题,尤其是电源干扰,你怎么动线也是一个样子。

网友F:
应该是干扰,外部干扰就屏蔽处理下,
内部干扰估计要重新设计

网友C(2011-03-22):
颜色问题要查看晶振,以及解码器的输入和RGB的输出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