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算法大讨论:关于数组移动的,每次都更新一个数

楼主(2010-05-11):
已知一个数组A[8];
第一次输入A[0]=1;要求得到A[0]=1;
第二次输入A[0]=2;要求得到A[0]=2,A[1]=1;
第三次输入A[0]=3,要求得到A[0]=3,A[1]=2,A[2]=1;
第四次输入A[0]=4,要求得到A[0]=4,A[1]=3,A[2]=2,A[3]=1;

。。。。。。
第八次输入A[0]=8,要求得到A[0]=8,A[1]=7,A[2]=6,A[3]=5,A[4]=4,A[5]=3,A[6]=2,A[7]=1;
A[0]每一次都更新,其它依次前移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有看懂要求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往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C:
不知你这种数组使用在什么场合,一般来说,这种类型数组移动处理用指针模拟栈操作效率较高,程序如下:
  unsigned char  A[8];
  unsigned char  *p;
   p   = A;
  *p  = 1;
  ++*p = 2;
  ++*p = 3;
  ++*p = 4;
  ++*p = 5;
  ++*p = 6;
  ++*p = 7;
  ++*p = 8;

此时指向数组A[8]的地址指针是浮动的,即时状态下的*p相当于A[0];--*p相当于A[1];依次类推......

网友D:
LS的程序结果成了:
unsigned char  A[8]={1,2,3,4,5,6,7,8};

那费那么大劲儿干吗:直接初始化就完了。——和题意不符。没有体现移动。
LZ的意思是8次输入:
1;
2,1;
3,2,1;
4,3,2,1;
5,4,3,2,1;
......
8,7,6,5,4,3,2,1;

网友D:
咱菜鸟试试:

网友E:
一般分两种解决方法:
1.以时间换空间
2.以空间换时间

我们一般采用“以空间换时间”的方法(即多占点内存,获得高的执行效率):
将数组大小设为m组。(ps: m越大,这种方法越有优势,如100000组数据,都能这么干,避免频繁移动~)
//数据库数组
int data[m];//数据存储区
int nNowNum = 0;//当前存储序号
//存储数据,参数newData为需要保存的数据
void savedata(int newData)
{
    nNowNum ++;
    nNowNum %= m;
    data[nNowNum] = newData;
}
//根据序号获取数据
int getdata(int nNum)
{
    return data[(nNowNum+nNum)%m];
}

有更好的解法,请指教~

网友F:
这个嘛,回家按按自己的计算器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G:
顶 8 楼的 circular buffer. m 最好使用 2^N, 这样可以避免使用 % :
nNowNum &=  _2_Power_N - 1;
小一些的数组简单的下移就可以, 一些 cpu 支持块移动, 效率也不低。
这种问题无须什么"大讨论". 自己写一个,不费什么功夫:
for (i=m-1; i>0; i--)
  a[i] = a[i-1]

网友H:
想倒着装进去啊,以前用一个软件做过,不是编程

网友C:
数组不大,计算量也不大,7楼 冷漠大师的方法较好,程序简洁,结构清楚。
如果数组较大,计算量成几何级的增大,8楼 索伦之眼大师的方法较好,体现了较高的执行效率。

网友I:
用一个类/结构来维护一个环形缓冲区就行了,例如:
int start_pos;//“数组”起始位置
int end_pos;//“数组”结束位置
int len;//“数组”长度
unsigned char buff[1024];//存放“数组”
操作时直接修改start_pos,并将新输入的数放入新单元即可。

网友I:
数组移动不管用什么方法,效率都是很低的。如果跑在上位机平台,更是极其低下,因为OS会带来很多额外的开销。

网友J:
按题意理解,标准答案应该是6楼;并且实现起来比较简单且容易理解。

如果撇开题意,老许所提的方法在理念上更科学。
须知:运动是相对的。物理空间如此,数据空间也如此。
所以与其移动数据,不如移动指针。:)

当然,最终用哪种方法,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K:
for(i=9;i>0;i--)        cal_data[i]=cal_data[i-1];
cal_data[0]=0x11;

网友L:
int *p, i, j, k;

for (i=1; i<=8; i++)
{
        p = A;
        k = i;
        for (j = 0; j<i; j++)
       {
              *p++ = k;
              k -- ;
       }
}

更简单的直接初始化A[8] = {8,7,6,5,4,3,2,1}, 然后根据下标去使用数组,比如对第一次输入, 取A[7] = 1; 第二次输入, 取A[6] = 2, A[7] = 1,..., 稍稍变换一下就可以了,没有数据的移动。

网友D:
先顶13楼mohanwei的。
再化简6楼的,化到最简,让人看得懂: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A[8];
char i,aa=1;
A[0]=1;
while( (aa++) && (aa<8) )
{
     for( i=aa; i>0; i--)   A[ i ]=A[ i-1] ;
       A[0]=A[0]+1;
  }
while(1);
}

网友M:
/***************   writer:shopping.w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FFW[]=          //正转
{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uchar code REV[]=        //反转
{
        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

sbit K1 = P3^0;
sbit K2 = P3^1;
sbit K3 = P3^2;

void DelayMS(uint ms)  //延时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SETP_MOTOR_FFW(uchar n)   //正转
{
        uchar i,j;
        for(i=0;i<1*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FFW[j];
                        DelayMS(25);
                }
        }
}

void SETP_MOTOR_REV(uchar n)  //反转
{
        uchar i,j;
        for(i=0;i<1*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REV[j];
                        DelayMS(25);
                }
        }
}

void main()
{
        uchar N = 1;
        while(1)
        {
                 if(K1 == 0)
                {  while(K1==0);
                         P0 = 0xfe; //正转LED指示
                        SETP_MOTOR_FFW(N);
                        if(K3 == 0) break;
                }
                else if(K2 == 0)
                {        while(K2==0);
                         P0 = 0xfd;        //反转LED指示
                        SETP_MOTOR_REV(N);
                        if(K3 == 0) break;
                }
                else
                {
                         P0 = 0xfb;          //停LED指示
                        P1 = 0x03;
                }
        }
}
当按下K1(K2)时怎么每次都正转72°(反转72°)?
程序怎么改让它只转9°?
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N:
建议楼主看下数据结构里的循环队列。时间复杂度为1.

楼主:
谢谢大家了,6楼的思想我用过,原来是程序的位置有问题,后来解决了。我喜欢13楼的思想,结构很好,但实现方法我还不太清楚,有空列出程序让像我一样的菜鸟学习学习。
再次谢谢各位

楼主:
21楼的程序,可能因为你的N始终为1,所以只有一种度数的转法吧。我不知道你理解程序为什么能转72度吗?

网友O:
通过指针 来取数据或修改数据!! 变化指针就能实现 顶4楼

网友G:
居然这么多讨论, 看来这个论坛学过计算机算法的人不多。
circular buffer, array, link list, array list, que, stack, tree 等等都是一个程序员**必不可少**的基本知识, 认真的学习学习, 会有不少收获的, 即便永远呆在 mcu 里。

网友P:
匠人的点评很好
25楼说的也很有道理
还是得看应用的要求 没有绝对的答案
如果为了简单明了 冷漠大侠已经给出了答案
为了降低时间复杂度 那么就用队列之类的数据结果
队列虽然降低了时间复杂度 但和数组一样具有较高的空间复杂度 因为空间毕竟不是动态的
所以如果应用比较苛刻 那么可以在队列的基础上再加入链表的处理 使得空间能够动态化 同时又能具有较低的时间复杂度

网友C:
原野之狼大侠 总结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D:
挺好的题目。
25楼highgear老师是计算机软件专业的。这个题目用指针实现才算高手,几天过去就等高手出现,highgear老师该出手时就出手。指导我们这些菜鸟大众才是引以为自豪的事。
    我们尊重你,等待你。也等待其他老师讲课。

网友G:
"这个题目用指针实现才算高手", 冷漠又开始胡扯了, 别糟践“高手“这个词。

对于搂住 8个元素的定长短数组, 下移是最好的方法, 何况很多cpu 有 block move 指令
对于超长定长数组,circular buffer 是更好的选择。
对于不定长而且支持动态内存分配, 或者要能从任何一点插入数据, 那么链表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C:
学习了!

对于搂住 8个元素的定长短数组, 下移是最好的方法, 何况很多cpu 有 block move 指令
对于超长定长数组,circular buffer 是更好的选择。
对于不定长而且支持动态内存分配, 或者要能从任何一点插入数据, 那么链表是最好的选择。

在整个程序处理过程中,指针只不过是一种寻址方法,可优化程序,提高算法的执行效率,请教 highgear老师,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Q:
这不就是堆栈么  后进先出

网友G:
30楼 xuyiyi: 对于上面的某些特定算法, 你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 不过, 指针只是 C 中一个运算表达而已, 掌握了并不能就此成为高手, 也不一定就能提高算法的执行效率(效率更体现在算法本身的设计思想和运行环境),但没有掌握一定是低级蔡鸟。

31楼 反质子:
可以认为是堆栈。 不过堆栈在具体实现上, 可以用数组, 也可以是 circular buffer, PC上更常用的是基于链表。

网友D:
菜鸟的第二个花样,简单一点,效率高一点。O型血型的人不会光说不练。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Qsize  8
uchar iend;
uchar istart;
uchar  arr[Qsize+1];

void main( )
{
uchar  i=1;
iend=iend+Qsize;
do {
    arr[iend--]=i++;

  }while(iend!=istart);
while(1);
}

网友G:
冷漠,这种简单的几行代码蔡鸟游戏有什么好练的, 最苯的,不用循环一个个搬动的方法也不过8行而已.你若想练,先把你哭天喊地的按键控制LED"思维挑战"的程序练出来.

网友D:
33楼修改:循环数组用法(菜鸟初级学习程序)。

33楼冷漠程序的缺陷:iend=istart+Qsize; ???!!!   如果istart初始不为零怎么办?
看菜鸟冷漠玩循环数组:

#define  Qsize  8
char iend;
uchar istart;

uchar  arr[Qsize+1];

void main( )
{
uchar  value=1;
iend=istart;
do {
    arr[(--iend)&0x07]=value++;
  }while((iend&0x07)!=istart);

while(1);
}

网友G:
最简单,效率最高的代码:
void BlockMove(char input)
{
a[7] = a[6];
a[6] = a[5];
a[5] = a[4];
a[4] = a[3];
a[3] = a[2];
a[2] = a[1];
a[1] = a[0];
a[0] = input;
}
讨论算法有必要, 但像冷漠这样在一个及其简单的问题弄来弄去, 无怪乎大家称冷漠一伙为脑残。

网友D:
感情“天下第一”就这水平?

光说不练的 high 老师终于写了一个程序,真逗,闹了半天,老师连LZ题目的意思还没看懂。要是这么简单,LZ会上论坛来展开什么大讨论?站长,版主还会参与?high老师真是比站长和版主还高明?记得以前还自称过“天下第一”,天下第一只会写 BlockMove(char input) 这么个程序?LZ要求顺序输入8次数据,—— 前次输入数据处理完,再输入下一个数据,一共输入8次,highgear 老师可真快,第一次输入后程序就完成了——这天下第一也实在太高明了,LZ的第二个数据还没出现,high 老师已经8个数据处理完成了!先知道答案,然后写程序?——BlockMove( )程序运行结果除了7个“0”和一个input 值之外,什么都没有,还有7个输入数据哪去了?程序员写好程序至少要运行一下,看看结果与用户要求是否一致。天下第一写程序得不到期望的结果,还不如不写?(难道老师意思是要让用户调用8次BlockMove( ),拷贝一堆没用的0来提高效率?)喊了半天链表,做出来看看,也好让人见识一下老师不是只会嘴上天下第一,空谈理论的人。

网友R:
个人觉得数据不多用循环直接复制就行了,没必要讨论算法什么的,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25楼说得有些道理,要写程序不是学完语法就行了,这个问题在学了那些“必不可少的基本知识”后根本就是“不是问题的问题”
算法和数据结构才是程序的灵魂
这就像会写字的人不一定写得出书一样

网友E:
偶觉得关键是LZ位提问水品欠佳~

网友D:
先知道结果?够老师BlockMove(char input)打字的。

来个256字节的,注意第一个输入不是从arr[0]开始的,要是不用循环数组或者队列,恐怕第一个字节应该拷贝的位置都不好确定。现在由程序确定,管它在哪?再假定连续输入300个字节,最后一个字节它应该(拷贝)存储在什么位置?按照BlockMove(char input)程序,应该拷贝到 arr[300] !没这个地址呀。 简单拷贝?256字节的数组如何缓冲300字节数据 ?

网友C:
谢谢 highgear老师指点,领悟了更深一层的境界。

网友G:
冷嬷嬷又开始脑残了。
你的256,300的脑残问题的答案都在29楼。36楼是告诉你:在这个帖子算法讨论里, 你贴一遍代码,你是在讨论,你贴三遍那种还不如36楼连最低级菜鸟都能写出来的简单代码,你冷漠就是脑残了。

网友R:
to 40楼
如果真的算法需要写300条差不多的语句,用excel是能很轻松完成的,不一定要打很多字

网友G:
lxyppc 我不得不顶你, 希望以后可以与你交流一下 ecel 的心得。
在我的各种项目里, 大量的使用了 excel. 不仅数据分析和图表, 连程序所需的 C/C++ 代码(主要是数据代码), 都是 excel + VBA 生成的。

跑题了, 呵呵.

网友D:
菜鸟冷漠玩的第三个花样:链表。

菜鸟冷漠玩的第三个花样:链表。还望高手多多容忍、指教。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void main(void)
{
int i;
//  链表结构
struct listEntry{
char value;
struct listEntry *next;
}start,*node;

   init_mempool(0x1000,20*sizeof(struct listEntry));  // 缓冲池
   start.next=NULL;    //  空表
   node=&start;

for(i=1;i<9;i++)         //  创建节点值为1到8的链表。
{
    node->next= (struct listEntry *)malloc(sizeof(struct listEntry));   //  为新节点分配内存
  node=node->next;
  node->value=i;
  node->next=NULL;
}
// 遍历链表。 输出显示节点值。
node=start.next;
while(node)
{
printf("%c",node->value);
node=node->next;
}
while(1);
}

网友Q:
冷漠 功力很深呀 :lol

网友G:
俺也不多说:  连表最大的意义在于伸缩性, 可以任意添加, 删除, 插入而没有额外的性能损失.

简单的点评一下 45 楼的单向连表:
.) start 节点没有使用上
. )  连表没有体现出如何删除和添加, 这才是重点所在.
. ) 单向连表删除旧节点,添加新节点, 会有额外的性能惩罚, 因为当前节点只有next, 而没有previous node, 所以只能遍历节点。

双向linked list:
struct listEntry{
  char value;
  struct listEntry *next;
  struct listEntry *previous;  //关键之处
}start, *header, *tail, *node;

void LinkList_Init()
{
    header = &start;
    tail = header;
    header->next = NULL;
    header->previous = NULL;
}

void LinkList_AddNode(struct listEntry* newNode)  //newNode 在子程序外产生。
{
   tail->Next = newNode;
   newNode->next = NULL;
   newNode->previous = tail;
   tail = newNode;   //新节点成为新尾巴
}

void LinkList_DeleteNode()   //被删除的node 在子程序外处理, 如销毁等
{
    if (tail->previous != NULL) {
      tail = tail->previous;
      tail->nexe = NULL;
    }
}

这样, 可以使用45楼的连表解决更多数据输入的问题: 例如再加入一个数据:
node = (struct listEntry *)malloc(sizeof(struct listEntry));
node->value = input;
LinkList_AddNode(node);

或者简单的实现circular buffer, 把尾巴砍下来作为头:
ASSERT(tail->previous != NULL);  //确认至少有2个node;
node = tail;
tail = tail->previous;
tail->next = NULL;   //确保可以遍历.
header->previous = node;
node->next = header;
node->previous = NULL;
tail->value = input;

另外,双向连表很容易解决插入节点的问题, 这里就不讲了.

网友G:
楼上错了一点:
node->previous = NULL;
header = node;   //旧的尾部成为头
header->value = input;  //输入放入新的头内.

网友C:
学习了,highgear 老师真是C语言绝顶高手。

冷漠大虾 功力也不错,比我强多啦,:lol

网友S:
个人认为,如果需要通过复制数据块移动数据的话,只要调用现成的库函数就行了,相关的算法、代码优化,甚至与目标芯片指令集相关的问题都交给做C库函数的去做,毕竟是在用C编程。
当然,需要100%程序有源码的特殊行业除外。

网友D:
有这样的库函数吗?盼望50楼写一个大概思路,难得这么好的互相学习的机会。

网友T:
七楼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U:
领教各位了。

网友V:
这个做个指针运算就可以了,和移位算法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