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了初步解决,但目前还有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0-05-11):
当输入信号(如图中红色半波正弦信号)接近失真,但还没有失真时,八个比较器都翻转,或者说信号不是很强时,失真了,八个比较器也都翻转,当输入信号过强,信号失真时,最后两个比较器不翻转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信号失真后的波形,一定是幅值问题。

网友B:
信号过强?   是不是 芯片被 “锁死” 了?

网友C:
用示波器测试对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