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的B、C级短接,与二极管的用法有啥区别不?

楼主(2010-05-11):
如题~

网友A:
不一样,
首先
你单用发射结当二极管,
电流没有这么大,

再者,比普通二极管多了一个脚,
可以防反,

等待其它作用更新。

楼主:
电流没那么大
指的是……?
是不是指功耗?因为普通三极管这样使用压将还是0.7V左右~

网友A:
单合用发射结作为二极管,
IB允许电流很小,
C B短接后,
最大电流由Ic来确定

网友B:
当什么型号的二极管用呀?

网友C:
最大区别就是上面说的,这个接法相当于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正向压降比普通二极管的要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与普通用二极管做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接法似乎是临界状态吧~压降我测试过,就相当于Vbe,约0.7V

网友D:
我听说某些三极管这种用法来代替部分二极管的功能,现有的二极管无法实现这些功能,只能用三极管的这种用法来代替。

楼主:
噢~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最大电流由Ic确定,也即管子的最大功率决定,而Ib是受Ic控制(Ib = Ic / β)?
回复 网友A:
不过发现三极管的这种接发也有不妥之处,它的反向击穿电压很小,就是三极管的Vebo,因为普通三极管的Vebo基本都比较小,约6V左右~

网友E:
/***************   writer:shopping.w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FFW[]=          //正转
{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uchar code REV[]=        //反转
{
        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

sbit K1 = P3^0;
sbit K2 = P3^1;
sbit K3 = P3^2;

void DelayMS(uint ms)  //延时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SETP_MOTOR_FFW(uchar n)   //正转
{
        uchar i,j;
        for(i=0;i<1*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FFW[j];
                        DelayMS(25);
                }
        }
}

void SETP_MOTOR_REV(uchar n)  //反转
{
        uchar i,j;
        for(i=0;i<1*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REV[j];
                        DelayMS(25);
                }
        }
}

void main()
{
        uchar N = 1;
        while(1)
        {
                 if(K1 == 0)
                {  while(K1==0);
                         P0 = 0xfe; //正转LED指示
                        SETP_MOTOR_FFW(N);
                        if(K3 == 0) break;
                }
                else if(K2 == 0)
                {        while(K2==0);
                         P0 = 0xfd;        //反转LED指示
                        SETP_MOTOR_REV(N);
                        if(K3 == 0) break;
                }
                else
                {
                         P0 = 0xfb;          //停LED指示
                        P1 = 0x03;
                }
        }
}
当按下K1(K2)时怎么每次都正转72°(反转72°)?
程序怎么改让它只转9°?
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F:
10楼说的6V是在C极悬空时的EB反向电压,但BC接一起了就不止6V的,我试过的,但我有一个问题,BE同样是PN结,反向耐压为什么这么低呢,是因为基区很薄,而发射区较厚吗?

网友C:
普通二极管电流稍大,压降就很大

8# kukucat

楼主:
BC接一起时是高了一点,测了下,也就高2V左右吧!
回复 网友F:
低我猜是发射极浓度很高的缘故,因为如果仅仅是基区薄,Vcbo应该也不大,而从datasheet中看,Vcbo还是挺大的~

网友G:
我见这样用的地方是在功率放大电路里用,乙类放大里,用三极管组成的二极管代替电路里消除交越失真用的普通二极管。因为三极管VBE的压降和普通二极管的压降是有少许的不同的。这样做的交越失真比二极管做的更小。除此以外好像三极管做的二极管比普通二极管性价比要差很多。

网友H:
早些时候有很多拆下的旧三极管,测量后发现没多大用处干脆这样连了当二极管用...但是如果遇到FET这样用就得仔细琢磨。

网友I:
有一个作用是可以肯定的————在集成电路里三极管易于制造  体积小

网友J:
在电路当中她是一个什么电路,共射极电路?如果接C极输出?

如果是C极输出就要被短路了;

网友K:
楼主这种二极管还是很不错的4.7V ~ 5V的稳压管

11楼到处乱发51步进电机控制程序。
j<8 改为 j<1,就只转9°

网友L:
回复 网友G:
这个观点我认同,觉得还是由于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和三极管的Vbe不同,所以有些时候将三极管搞成二极管用,其实主要是用这个Vbe。

楼主:
感谢各位,有少许明白了~
虽然功率放大电路还没涉及,也听了一知半解,有空再学习学习~
如哪位还有补充不胜感激,暂先结贴。

网友M(2012-12-15):
电脑主板上很多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