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TC单片机运行中自动复位

楼主(2010-05-11):
最近用STC12C5630AD制作一款红外遥控器,当把红外码学到单片机flash中.再操作发送红外时.STC就自动复位.如果不学红外码,操作按键STC不会自动复位.ISP_CONTR = 0x80, 本款单片机有软件复位功能.但是在ISP_CONTR = 0x60(0x20)时.

网友A:
检查:
1、是否开启了看门狗,如是,必须定时喂狗,否则就会被咬,注意程序结构。看门狗有两种启动方法,一是指令,另一为编程时熔丝位决定的,建议仅使用前者。
2、是否编程错误导致软件指令复位。
3、电源负载能力不足,发送时电流较大导致电压瞬态下降到复位门槛电压以下所导致。电池供电应选择低压型MCU,看你的电池终止放电电压是多少,必要时加DCDC,除非电池电压较高,否则不要使用LDO。

楼主:
1,该单片机在烧录时,内部看门狗未启动被固定.
2, 今天查到读EEPROM错误时, 程序互锁,就会复位. 但为什么复位不知. 因为看门狗固定关着. 软件复位功能也关
3, 电源负载能力足够.测试时用的是市电变压的.

网友B:
2, 今天查到读EEPROM错误时, 程序互锁,就会复位. 但为什么复位不知. 因为看门狗固定关着. 软件复位功能也关
\
某意外跳转≈软复位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因为用了4个红外管,而每个红外管限流电阻只有15R,造成电源电压在瞬间低3.7V的单片机复位电压.去掉两个2个红外管.问题解决.

网友C:
2楼说的有理,我经常就忘了单片机的负载能力

网友B:
呵呵,经验教训分享了!;)

不过复位脚那边的电容没起到作用吗?

网友D(2012-11-28):
不管用什么MCU,碰到这种问题得找找自己的原因。一种可以大量卖的MCU,不会出现正常访问某个模块就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