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跨阻放大器问题

楼主(2010-05-11):
在分析跨阻放大器稳定性时以及系统带宽时,先要分析开环增益和反馈增益(有的资料上又称噪声增益).在看AD公司和TI关于以及国家半导体关于跨阻放大器的应用资料时,发现资料中对噪声增益曲线的拐点计算不同,感到困惑.

TI的应用资料中是如下描述的:

AD的应用资料描述如下:

注意看噪声增益的零点,以及开环增益与噪声增益的交点,两份资料中都不同.同样是关于光电二极管跨阻放大器设计.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看了看,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认为这两个表述是等价的
第二个推导里包含了C1和C2的关系,在第一个里没有提到这个东西,所以最终结果稍有不同
但是F0(f2)的表达式sqrt(Z1*GBW)这里都是一致的,第二个使用了C2,C1的关系条件多走了一步

楼主:
诚如bbyeah所言,F0(f2)的表达式sqrt(Z1*GBW)是一致的,
不同的地方在于
1   TI的资料里面噪声增益的零点Z1,分母为CS+CF,而AD的资料中对应的F1分母上只有C1(也就是PIN管的结电容),然而实际中小光敏面的PIN管结电容也可以达到1P以下,也就是说并不是CS远远大于CF

2    TI的资料中噪声增益从极点P1处开始平坦,与开环增益的交点在F0处,(把图放大些看) 而AD的资料中在F2处开始平坦,且交点也在F2处
我想把资料的原文件上传上来,望大侠不吝指点!

TI应用笔记Transimpedance Considerations for High-Speed Operational Amplifiers.pdf

网友B:
严格的应该是TI的式子,可能AD是认为Cf相对与Cs很小,忽略不计。

具体如下:

    NG = 1 + Zf / Zg

其中:NG是噪声增益,Zf = Rf || [1/(S Cf)],Zg = 1/(S Cs)

    NG = 1 + (S Rf Cs) / (1 + S Rf Cf)
           = (1 + S Rf (Cs + Cf)) / (1 + S Rf Cf)

可见,有零点为fz = 1 / (2 π Rf (Cs + Cf)),极点为fp = 1 / (2 π Rf Cf)

楼主:
HWM讲得有理,谢谢大侠了.

网友C(2010-09-20):
各位讨论的很细。我目前也在看这部分,以后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