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XP画原理图时,单击鼠标不能选中元件?

楼主(2010-05-11):
(无正文)

网友A:
没注意过!

网友B:
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C:
如果元件被lock 了会有这种情况,取消锁定试试

楼主:
也不是锁定的问题,无奈只好重装了下

网友D(2013-11-21):
这么多人竟然没人回答。。。。DXP→preference→PCB editor→General→shift click to select  不选就行了

网友E(2014-11-17):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人竟然没人回答。。。。DXP→preference→PCB editor→General→shift click to select  不选就行了 ...

给这个兄弟点个赞!

网友F:
你点的不是一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