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红外线接收头做红外线感应电路遇到的太阳光干扰问题

楼主(2010-05-11):
最近一只在研究红外线感应控制的问题。当红外线接收头遇到太阳光干扰后就进入了饱和
状态此时我的发射头对接收头发射红外线脉冲,接收头接收不到信号。把接收头放回到室内后就接收正常了。现在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在网上查过了和那多资料,听说用什么阳光滤光片可以解决,我用的红外发射二极管的红外光波长是940nm。。。。。

请各位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A:
要加红外滤光片,外观呈黑色,可阻止可见光频谱。另外,信号一定要加调制。

网友B:
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头已经有滤光的,不怕阳光照射。
你用的是哪种的?

网友C:
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头已经有滤光的,也怕阳光照射。 加聚光镜。

网友D(2011-02-25):
我现的在也是这样,不在阳光15cm都能感应,可要是在阳光下,只能在2cm内才能感应。
我用tiny13单片机输出4.8K控制发射管的,接收头在接收放大后再传给tiny13测其电压值。

产品中限制只能用二极管式的发射/接收管。850nm 940nm的发射管都试了。不知会不会是管的问题呢?还要要用专业的对管的呢?

希望指导QQ:634714917

网友E(点评):
我也有这种情况 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F(2011-03-29):
用抗太阳光干扰的红外接收头,你可以参考这篇**:浅谈红外线接收头外形与性能的影响

网友G:
要加红外滤光片,外观呈黑色,可阻止可见光频谱。另外,信号一定要加调制。 其实二楼说的非常正确,最好用38KHZ来调制脉冲波,然后用接收后解调还原波形,就可以了

网友H:
能适用于太阳光下工作的红外线遥控应该是没有。
本人也做过很多红外遥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