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阻放大器噪声增益问题

楼主(2010-05-11):
在分析跨阻放大器稳定性时以及系统带宽时,先要分析开环增益和反馈增益(有的资料上又称噪声增益).在看AD公司和TI关于以及国家半导体关于跨阻放大器的应用资料时,发现资料中对噪声增益曲线的拐点计算不同,感到困惑.

TI的应用资料中是如下描述的:

AD的应用资料描述如下:

注意看噪声增益的零点,以及开环增益与噪声增益的交点,两份资料中都不同.同样是关于光电二极管跨阻放大器设计.请高人指点!

网友A:
2个计算的目的不同吧.AD的像是反算出f2,让电路的带宽达到最大.

楼主:
谢谢zjp8683463的回答
但是其实是同样的电路,噪声增益曲线应该是一样.为何二者在零极点处计算公式不同,如Z1在TI的资料里面是CS与CF的和,AD的则只是CS.在PIN 结电容远远大于反馈补偿电容时倒可以理解,
但是噪声增益曲线与开环增益的交点位置也不相同,

网友A:
AD里面为了实现最大带宽C2可能远小于小于C1,所以C2被忽略

楼主:
应该是AD的文档中将C2远大于C1了,感觉还是TI的文档严谨一点.因为小光敏面的PIN管结电容往往是的反馈电容相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