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设计有没有问题,内图

楼主(2010-05-11):
想输出+5/-5v,源头是+12/-12V

网友A:
左右两个GND相连通就没有问题

网友B:
要看用什么降压,单简把两个地连起来恐怕出错。用7805加7905就可以。

网友C:
如果两个12V转5V的转换电路要求不隔离,成本也不高,且输出功率也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用**7805和**7905即可实现,当然实现方案还有很多,呵呵。

网友C:
想提高效率的话,可以用BUCK控制芯片来实现,+12同时转+5V和-5V,不用-12V也可,成本会有所提高一些。

网友C:
控制芯片可考虑TI公司,安森美公司,以及国半等公司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