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x用51 DIY的VGA第三版:俄罗斯方块(更新完整源码及原理图)

楼主(2010-05-11):
——2010年6月23日更新:
呵呵,多谢各位顶贴的朋友们,现正式上传电路原理图及完整的源程序!

压缩包里包含完整的工程项目、原理图原始文件,可以直接编译、修改,
搭好硬件后把HEX烧进CPU即可。

使用说明:
CPU 用 SST89E52RD或更大的54、58、516都可以,也可以用STC的89xxxRD,必须的是RD后缀的,
将xwj_vga_fk.hex下载或烧入CPU即可,一定要记得把Clock Double(6分频)选项打开哦~
注意:CPU为常规6分频的51,而不是1T的51,不要搞错了哦~

补充说明:
      音频电路部分显得有点复杂,这是为了产生有余音、能够高低起伏的音乐声,比单音输出要好听很多:)

——2010年5月11日:
下面这一小段视频其实早在5月1号就上传了,由于要回家,也就没说明了,

源程序和电路图已经整理上传。
源程序可是全部C语言写的哦,而且应用层想怎么写都可以,完全没有限制:)

照片是手机半夜拍的,视频效果有点惨不忍睹;P

——2010年5月13日更新:
界面做了点改良,增加了一点点中文提示,换了功放IC,声音也有了:)
重新拍了一小段视频:

楼主:
硬件实物:

功放IC坏了,所以没声音了:)

网友A:
太强悍了,X老哥就是牛。

网友:
太有耐性了。。。那个万用板的背面。我一般直接全部用线拉过去就OK了。我的万用板背面一般都是蜘蛛网。。

网友B:
厉害啊,照片也并不是“惨不忍睹”,像素挺高的

网友C:
这个要顶,老x又出活儿了

网友D:
哈!顶!
老X出手,就是绝活!

网友E:
半夜还不睡觉:L

网友F:
:handshake真的是用51来做的吗?强!!!!!

网友G:
老X兴致真好啊......不过我觉得以你的水平和资历,不应该再玩这些东西了,还是把时间放在挣钱上要紧......哪怕开个小公司带带21IC的小弟们也好啊!

网友H:
哈哈,我说怎么最近少看xwj了,原来又在玩游戏!来,酷一下!

网友I:
上源码吧

网友J:
看着很厉害,离这个水平,我还远着呢

网友K:
怎一个牛字了得

楼主:
呵呵,又改了下界面,加了几个中文提示:

下一贴正式上传源程序:)

楼主:
中英文混合显示程序模块,可以灵活显示12*12点阵或者16*16点阵的中英文字符串,直接print("字符串")即可。

/****************************************************************************/
//源程序大公开//
//(c) Copyright 2001-2010 xuwenjun //
//All Rights Reserved //
//V1.01 //
/****************************************************************************/
//标 题:XWJ_OSD 程序 //
//文件名: xwj_osd_mini.c//
//版 本: V1.01 //
//修改人: 徐文军 E-mail:xuwenjun@21cn.com //
//日 期: 2010-05-13//
//描 述: GUI界面程序mini版 //
//只保留最简单的12和16点阵中英文 文字混合显示功能 //
/****************************************************************************/
//声 明: //
//以下代码仅免费提供给学习用途,但引用或修改后必须在文件中声明出处. //
//如用于商业用途请与作者联系.E-mail:xuwenjun@21cn.com //
//有问题请mailto xuwenjun@21cn.com 欢迎与我交流!//
/****************************************************************************/
//老版本: 无 老版本文件名://
/****************************************************************************/

                                // 有关 XWJ_OSD 包涵文件//
/****************************************************************************/
#include "asc8x12.h"                        //12x8点阵英文字库
#include "hz12.dot"
#include "hz16.dot"

#define __OSD_MAIN_C__
#include "xwj_osd_mini.h"                        //包涵OSD_IO头文件

                                //XWJ_OSD 函数实现体//
//XWJ_OSD私有函数
/****************************************************************************/
void fk_OSD_xyToAdr(uchar  uCol, uchar  uRow)                // 计算Sram地址,私有函数
{                                                                                ////(uCol:x:0~128,1点/1;uRow:y:0~64,1点/1)
        SramAdr = (((uRow&0x7f)*(OSD_CFG_GRH_WID/8))+uCol/8);//转换显存地址
}

//XWJ_OSD公用函数
/****************************************************************************/
void OSD_Cls(void)                                        // 清屏
{
        uint  i;

        bHz12=1;                //bHz12=1:12X12点阵汉字;bHz12=0:16X16点阵汉字
        bHz16bak=0;                                //上一行中显示过16点阵

        for(i=0;i<sizeof(diaplay_buf);i++)
        {
                *(uchar  xdata *)(i)=0xff;
        }
        uRow = 0;                                        // 置地址指针存储变量
        uCol = 0;
}

/****************************************************************************/
void fn_OSD_LF(uchar  uChrHeight)                                        // 清屏到行尾,换行,print函数调用
{
        uCol = 0;                                        //行尾空格补满后再换行
        if(bHz16bak)                                        //上一行中显示过16点阵
                uRow += 16;
        else
                uRow += 12;

        bHz16bak=0;                                        //上一行中显示过16点阵清零
        if(uRow > (OSD_CFG_GRH_HIG-uChrHeight))        // 光标换页检查
        {
                uRow = 0;
        }
}

/****************************************************************************/
void fn_OSD_Write12dot(uchar  lines,uchar  code *adr)         // 写2字节12点,print函数调用
{
        uchar  i;
        uchar  temp1,temp2;
        if(uCol&0x04)        //先写高半字节,再写一个字节,共12点
        {
                for(i=0;i<lines;i++)
                {
                        temp1=*adr++;
                        temp2=*adr++;
                        *SramAdr = (*SramAdr|0xf0)&(~(temp1<<4));
                        SramAdr++;
                        *SramAdr = ~((temp1>>4)|(temp2<<4));
                        SramAdr += OSD_CFG_GRH_WID/8-1;
                }
        }
        else        //先写一个字节,再写低半字节,共12点
        {
                for(i=0;i<lines;i++)
                {
                        temp1=*adr++;
                        temp2=*adr++;
                        *SramAdr = ~temp1;
                        SramAdr++;
                        *SramAdr = (*SramAdr|0x0f)&(~temp2);
                        SramAdr += OSD_CFG_GRH_WID/8-1;
                }
        }
}

/****************************************************************************/
void print(char*uStr)                                // ASCII、汉字混合显示函数
{
        charc1,c2;
        charcode *adr;
        uchar  i;

        uchar  uChrHeight,uChrWidth;
        uint j;

        if (bHz12)                //bHz12=1:12X12点阵汉字;bHz12=0:16X16点阵汉字
        {
                uChrHeight=12;                //汉字点阵高度,1点/单位
        }
        else
        {
                uChrHeight=16;
        }

        while(*uStr)
        {
                c1 = *uStr++;
                c2 = *uStr;
                if(c1 >= 0)
//                        uChrWidth=uChrHeight/2;
                        uChrWidth=(uChrHeight/2+4)&0xf8;
                else
                        uChrWidth=uChrHeight;

        // ---------------------------------------- //        修正光标到正确的显示位置
                if(uCol > (OSD_CFG_GRH_WID-uChrWidth) )        // 光标换行检查
                {
                        fn_OSD_LF(uChrHeight);                                        // 清屏到行尾,换行
                }
        // ---------------------------------------- //
                if(c1 >= 0)                                        // ASCII
                {
                        if(c1 < 0x20)                        //字符
                        {
                                switch(c1)
                                {
                                        case LCR:
                                        case LF:                // 回车或换行
                                                fn_OSD_LF(uChrHeight);                                        // 清屏到行尾,换行
                                                if(uRow == 0)        // 光标换页检查
                                                {
//                                                        delay(1000);
                                                        OSD_Cls();
                                                }

                                                continue;                                        //回车换行不显示
                                        case BS:                // 退格
                                                if(uCol >= uChrWidth)
                                                        uCol -= uChrWidth;
                                                c1 = ' ';
                                                break;
                                        default:                // 其他
                                                c1 = '.';        // < 0x20时,显示1个.
                                                break;
                                }
                        }
        // ---------------------------------------- //        可显示ASCII字符
                        fk_OSD_xyToAdr(uCol,uRow);                // 计算Sram地址
                        adr=&chardot8_12[ 0 ]+(c1-0x20)*12;
                        for(i=0;i<uChrHeight;i++)
                        {
                                if(i<12)
                                {
                                        *SramAdr = ~*adr++;
                                }
                                else
                                {
                                        *SramAdr = 0xff;
                                }
                                SramAdr += OSD_CFG_GRH_WID/8;
                        }
                        if(c1 != BS)                        // 非退格
                                uCol += uChrWidth;
                }
                else
        // ---------------------------------------- //
                {                                        // 中文
        // ---------------------------------------- //        索引字库方式显示
                        fk_OSD_xyToAdr(uCol,uRow);                // 计算Sram地址
                        if (!bHz12)                //bHz12=1:12X12点阵汉字;bHz12=0:16X16点阵汉字
                        {
                                bHz16bak=1;                        //本行显示过16点阵标志
                                for(j=0;j<hzNum16;j++)
                                {
                                        if((c1 ==(char)( hzIndex16[ j*2 ])) && (c2 == (char)(hzIndex16[ j*2+1 ])))
                                                break;
                                }
                                adr=&hzdot16[ 0 ]+j*32;
                                for(i=0;i<uChrHeight;i++)
                                {
                                        *SramAdr++ = ~*adr++;
                                        *SramAdr = ~*adr++;
                                        SramAdr += OSD_CFG_GRH_WID/8-1;
                                }
                        }
                        else
                        {
                                for(j=0;j<hzNum12;j++)
                                {
                                        if((c1 ==(char)( hzIndex12[ j*2 ])) && (c2 == (char)(hzIndex12[ j*2+1 ])))
                                                break;
                                }
                                adr=&hzdot12[ 0 ]+j*24;
                                fn_OSD_Write12dot(uChrHeight,adr);         // 写2字节12点,print函数调用
                        }
                        uCol += uChrWidth;
                        uStr++;                                                                //一个汉字2字节,英文只一字节
                }
        }
}

/****************************************************************************/

//本程序由xwj设计的UltraEdit脚本加亮显示,如需要脚本请访问我的Blog:wwww.21ic.com或联系xwjfile@21cn.com

楼主:
俄罗斯方块程序,以前上传过的,这次做了一点点改动和优化,就直接套用进去了。

主要就是修改各种显示:比如方块、颜色、提示等。
主程序很简单,就是每隔一场读取一次按键,然后执行对应的移动、合并、消行、计分等。

老x的俄罗斯方块采用了和别人完全不同的碰撞判断方法哦~ 这点就要看你自己去读程序、发掘它了哦~:)

俄罗斯方块程序部分摘录与下:
/****************************************************************************/
//                                源程序大公开                              //
//                    (c) Copyright 2001-2010 xuwenjun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V1.01                                 //
/****************************************************************************/
//标 题: 俄罗斯方块程序                                                    //
//文件名: xwj_fk.c                                                          //
//版 本: V1.01                                                             //
//修改人: 徐文军                         E-mail:xuwenjun@21cn.com           //
//日 期: 2010-05-13                                                        //
//描 述: 俄罗斯方块程序                                                    //
//      1、改为VGA输出显示,支持彩色显示                                    //
//      2、增加方块投影预览、新方块避免碰撞、过关效果等,功能更为完善       //
//      3、程序代码量相当少,包括VGA驱动占用:data=123.1 xdata=764 code=8797  //
//         其中还包括字库占用的1786字节                                     //
//声 明:                                                                   //
//        以下代码仅免费提供给学习用途,但引用或修改后必须在文件中声明出处. //
//        如用于商业用途请与作者联系.    E-mail:xuwenjun@21cn.com           //
//        有问题请mailto xuwenjun@21cn.com   欢迎与我交流!                  //
/****************************************************************************/
//老版本: V1.00                          老版本文件名:xwj_fk.c              //
//创建人: 徐文军                         E-mail:xuwenjun@21cn.com           //
//日 期: 05-05-13                                                          //
//描 述: 老x以前发布过的俄罗斯方块程序哦,5年啦~                           //
//      1、功能完整,直接使用                                               //
//      2、模块独立性强,移植方便,外部仅init和move函数,修改显示和输入即可 //
//      3、对减少内存占用、尽量减少屏幕操作进行适当优化                     //
//      4、新方块生成高度随机,绝对无规律                                   //
//      5、仿真环境为Keil7.5+Proteus6.5,可以联机也可脱机运行                //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xwj_vga_drive.h"      //包涵OSD_index头文件
#include "xwj_osd_mini.h"       //包涵OSD_IO头文件
#include "keyboard.h"           //包涵键盘头文件
#include "change.h"             //包涵数制转换头文件
#include "music.h"              //包涵音乐头文件
#define __XWJ_FK_C__
#include "xwj_fk.h"             //包涵俄罗斯方块头文件
//==============变量定义==============
/****************************************************************************/
...
//==============常量定义==============
/****************************************************************************/
...
/****************************************************************************/
void fk_dot(uchar  x,uchar  y,uchar  type);        //显示1个方块点
void fk_cldot(uchar  x,uchar  y);             //清除1个方块点
void fk_refline(yy);                            //刷新1行背景
void fk_print(uchar  x,uchar  y,uchar  type,uchar  num);     //显示方块数字0~9,3x5点阵,x=0~7,y=4~19
void fk_print2(uchar  x,uchar  y,uchar  type,uchar  num); //显示2位方块数字0~9,3x5点阵,x=0~3,y=4~19
void fk_show(void);                 //显示分数
bit fk_chk(void);                   //当前方块冲突检查
bit fk_chknew(void);                    //新方块冲突检查
void fk_dotnew(uchar  x,uchar  y);        //显示1个预览方块点
void fk_cldotnew(uchar  x,uchar  y);      //清除1个预览方块点
void fk_refnew(void);                   //刷新预览方块
void fk_del_refnew(void);               //清除预览方块
void fk_ref_pause(bit flag);        //显示/清除当前方块,暂停时用
void fk_ref_pauseold(bit flag);     //显示/清除old方块
void fk_reffk(void);                    //刷新方块
void fk_new_auto(void);                 //新方块自动避免碰撞
uchar  fk_chk_shadow(void);          //查找判断新的方块投影高度
void fk_shadow(void);           //显示方块投影
void fk_shadow_flash(void);         //方块投影闪烁
void fk_new(void);                      //产生新方块
void fk_Cls(void);                  // 方块清屏
void fk_add(void)                   //方块合并
{
    uchar  i,j,k;
    uchar  full=0x00;
    uchar  fulltemp;
    uchar  fullline=0x00;

    for (i=0;i<4;i++)   //方块合并
    {
        fk_map[ fk_y+i ] |= (fk_mod[ fk_type_r ][ i ])<<fk_x;
        full <<= 1;
        if ((fk_y+i >= 4) && (fk_map[ fk_y+i ] == 0xffff))        //满行
        {
            full |= 0x01;
        }
    }

    if (full != 0)      //有满行
    {
        Start_music(Music1);    //播放音乐:删除一满行音效
        for (j=0;j<5;j++)       //消行闪烁3次
        {
            delay17(12);
            fulltemp=full;
            for (i=0;i<4;i++)   //4行
            {
                if ((fulltemp&0x08) != 0)
                {
                    fk_map[ fk_y+i ] ^= FULLMAP;
                    fk_refline(fk_y+i);
                }
                fulltemp <<= 1;
            }
        }
        for (i=LINEMAX;i<LINEMAX+4;i++) //上面行下移
        {
            fk_refline(i);
        }
        fulltemp=full;
        for (i=fk_y;i<LINEMAX+4+fullline;i++)   //上面行下移
        {
            ...
        }
        line += fullline;                           //更新分数、行数
        i=(1<<fullline)-1;
        score_guan += i;                //一关的得分
        score += i;                     //总分
        bHz12=0;            //bHz12=1:12X12点阵汉字;bHz12=0:16X16点阵汉字
        printat(0,69,str_score[ fullline ]);  //夸奖
        fk_show();                      //显示分数
        if (((line-fullline)/LINEGUAN) != (line/LINEGUAN))//每20行速度+1
        {
            speed ++;
            Start_music(Music8);    //播放音乐:过关音效

            bHz12=0;        //bHz12=1:12X12点阵汉字;bHz12=0:16X16点阵汉字
            printat(0,69,"(^_^)");

            bHz12=1;        //bHz12=1:12X12点阵汉字;bHz12=0:16X16点阵汉字
            if(score_guan>=75)                  //一关的得分
                {printat(20,0,str_win[ 6 ]);} //评价  ""
            else if(score_guan>65)
                {printat(20,0,str_win[ 5 ]);} //评价  ""
            else if(score_guan>52)
                {printat(20,0,str_win[ 4 ]);} //评价  ""
            else if(score_guan>40)
                {printat(20,0,str_win[ 3 ]);} //评价  ""
            else if(score_guan>30)
                {printat(20,0,str_win[ 2 ]);} //评价  ""
            else if(score_guan>22)
                {printat(20,0,str_win[ 1 ]);} //评价  ""
            else
                {printat(20,0,str_win[ 0 ]);} //评价  ""
            score_guan=0;                   //一关的得分

            if(speed>=12)
            {
                //。。。过关特效
            }
            delay17(10);
        }
        fk_new();               //产生新方块
    }
    else
    {
        bHz12=0;        //bHz12=1:12X12点阵汉字;bHz12=0:16X16点阵汉字
        if (fk_y > LINEMAX-6)   //
            {printat(0,69,"糟糕 ");}        //糟糕了
        else if (fk_y > LINEMAX-10) //
            {printat(0,69,"加油 ");}        //加油啊
        else
            {printat(0,69,str_score[ 0 ]);}   //空白

        if (fk_y==LINEMAX)      //在最高位置碰撞且不能消行则游戏结束
        {
            fk_run=0;   //方块初始化
            Start_music(Music5);    //播放音乐:游戏结束音乐
            bHz12=0;        //bHz12=1:12X12点阵汉字;bHz12=0:16X16点阵汉字
            printat(0,69,":>_<:");
        }
        else
            fk_new();   //产生新方块
    }
}
/****************************************************************************/
void fk_init(void)                  //方块初始化
{
    uchar  i;
    uchar  j;
    if(Mute)                //音乐关闭
        Start_music(Music4);    //播放音乐:开机音乐
    keyinit();          //按键初始化,清空输入缓冲区

    moven=0;
    if (maxscore<score)
        maxscore=score;             //保留最高记录
    score=0;
    if (maxline<line)
        maxline=line;
    line=0;
    fk_show();                      //显示分数
    fk_del_refnew();                //清除预览方块
    for (i=0;i<sizeof(diaplay_buf)%255;i++)
    {
        j=j+diaplay_buf[ i ];
    }
    srand(j);
    for (i=0;i<sizeof(Dis_Buf);i++)
    {
        j=j+Dis_Buf[ i ];
        j+=rand();
    }
    srand(j+TL0);
    j=rand()&0xfc+1;
    for (i=0;i<j;i++)
    {
        rand();
    }
    fk_newtype_r = rand()%28;
    fk_newx=NEWX;
    score_guan=0;                   //一关的得分
    for (i=0;i<4;i++)
    {
        fk_map[ i ]=0xffff;           //背景映象
    }
    for (i=4;i<LINEMAX+4;i++)
    {
        fk_map[ i ]=0xffff;           //背景映象
        fk_refline(i);              //刷新1行背景
        delay17(6);
    }
    for (i=LINEMAX+4;i>=4;i--)
    {
        fk_map[ i ]=~FULLMAP;         //背景映象
        fk_refline(i);              //刷新1行背景
        delay17(6);
    }

    fk_print2(1,6,1,automapn);      //显示2位方块数字0~9,3x5点阵,x=0~3,y=4~19
    fk_print2(1,13,0,speed+1);      //显示2位方块数字0~9,3x5点阵,x=0~3,y=4~19
    fk_new();                       //产生新方块
    while (~fk_run)
    {
        fk_move();                  //等待设置速度关数开始
        delay17(1);
    }
    fk_pause=0;                     //游戏暂停:关
    fk_Cls();                       // 清屏
    fk_show();                      //显示分数
    fk_new();                       //产生新方块
}
/****************************************************************************/
void fk_move(void)                      //移动方块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i;

    if(KeyTest())                   //检查有无按键
    {
        putinbuf(KeyGetCode());     //按键码输入接收缓冲区
    }
    if (checkin())
    {
        temp=getbyte();
    }
    else
        temp=0xff;                  //无键设为无效键用于下移方块
    switch(temp)
    {
    default:
        if (fk_pause)
            break;
        if (--moven)                //游戏难度
            break;
        else
        {
            moven=fk_speed[ speed ];
            if (fk_run &&(speed<10))                    //游戏中自动下移
                Start_music(Music0);    //播放音乐:自动下落音效
        }
    case DownKey:       //下移
        moven++;
        if (fk_run)                 //游戏中下移
        {
            if (fk_pause)               //游戏暂停
                break;

            if(fk_y>0)
            {
                fk_y--;
                if(fk_chk())
                {
                    fk_y++;     //有冲突取消操作,执行碰撞组合
                    fk_add();   //方块合并  //产生新方块
                }
            }
            else                //方块到底也执行碰撞组合
            {
                fk_add();       //方块合并
            }
        }
        else                        //初始化时
        {
            fk_new();               //产生新方块
        }
        break;
    case UpKey:     //上键
        if (fk_run)                 //游戏中右移
        {
            fk_pause^=1;
            if(!fk_pause)
            {
                fk_ref_pause(1);        //恢复暂停时刷新显示方块
            }
            else
            {
                fk_shadow_flash();          //清除:方块投影
            }
        }
        else
        {
            fk_run=1;
        }
        break;
    case EndKey:        //下移到底
        if (fk_pause)               //游戏暂停
            break;

        fk_y=fk_shadowy;
        moven=1;
        break;
    case RightKey:      //右移
        if (fk_run)                 //游戏中右移
        {
            moven++;
            if (fk_pause)               //游戏暂停
                break;

            if(fk_x<=FK_LEN)
            {
                fk_x++;
                if(fk_chk())
                    fk_x--;//有冲突取消操作
            }
        }
        else                            //初始化时
        {
            speed++;
            speed %= 16;
            fk_print2(1,13,0,speed+1);      //显示2位方块数字0~9,3x5点阵,x=0~3,y=4~19
            fk_show();                  //显示分数
        }
        break;
    case LeftKey:       //左移
        if (fk_run)                     //游戏中左移
        {
            moven++;
            if (fk_pause)               //游戏暂停
                break;

            if(fk_x>0)
            {
                fk_x--;
                if(fk_chk())
                    fk_x++;//有冲突取消操作
            }
        }
        else                            //初始化时
        {
            automapn++;
            fk_map[ automapn+3 ]=rand()-1|~FULLMAP; //背景映象
            fk_refline(automapn+3);             //刷新1行背景
            if(automapn == 16)
            {
                automapn = 0;
                fk_Cls();                   // 清屏
            }
            fk_print2(1,6,1,automapn);      //显示2位方块数字0~9,3x5点阵,x=0~3,y=4~19
            fk_print2(1,13,0,speed+1);      //显示2位方块数字0~9,3x5点阵,x=0~3,y=4~19
            fk_show();                  //显示分数
        }
        break;
    case BKey:      //右转
        if (fk_run)                     //游戏中右转
        {
            moven++;
            if (fk_pause)               //游戏暂停
                break;

            i=fk_type_r;
            fk_type_r++;
            if((fk_type_r&0xfc) != (i&0xfc))
                fk_type_r = i&0xfc;
            if(fk_chk())
            {
                fk_type_r = i;                  //有冲突取消操作
                if(fk_x ==0)
                {
                    putinbuf(RightKey);     //按键码输入接收缓冲区
                    putinbuf(BKey);         //按键码输入接收缓冲区
                    putinbuf(LeftKey);      //按键码输入接收缓冲区
                }
                else if(fk_x >= FK_LEN-4)
                {
                    need_rounds++;
                    putinbuf(LeftKey);      //按键码输入接收缓冲区
                    putinbuf(BKey);         //按键码输入接收缓冲区
                }
            }
            else
            {
                while(need_rounds)
                {
                    need_rounds--;
                    putinbuf(RightKey);     //按键码输入接收缓冲区
                }
            }
        }
        else                            //初始化时
        {
            fk_run = 1;
        }
        break;
    case AKey:      //左转
        if (fk_run)                     //游戏中右转
        {
            moven++;
            if (fk_pause)               //游戏暂停
                break;

            i=fk_type_r;
            fk_type_r--;
            if((fk_type_r&0xfc) != (i&0xfc))
                fk_type_r = (i&0xfc)+3;
            if(fk_chk())
            {
                fk_type_r = i;                  //有冲突取消操作
                if(fk_x ==0)
                {
                    putinbuf(RightKey);     //按键码输入接收缓冲区
                    putinbuf(BKey);         //按键码输入接收缓冲区
                    putinbuf(LeftKey);      //按键码输入接收缓冲区
                }
                else if(fk_x >= FK_LEN-4)
                {
                    need_rounds++;
                    putinbuf(LeftKey);      //按键码输入接收缓冲区
                    putinbuf(AKey);         //按键码输入接收缓冲区
                }
            }
            else
            {
                while(need_rounds)
                {
                    need_rounds--;
                    putinbuf(RightKey);     //按键码输入接收缓冲区
                }
            }
        }
        else                            //初始化时
        {
            fk_run = 1;
        }
        break;
    }

    if(fk_run)
    {
        if(fk_pause)
        {
            if(flag_Time0_5s_old^flag_Time0_5s_State)   //半秒标志有变化
            {
                flag_Time0_5s_old=flag_Time0_5s_State;
                fk_ref_pause(flag_Time0_5s_State);      //暂停时刷新显示方块
            }
        }
        else if((fk_x!=fk_oldx)||(fk_y!=fk_oldy)||(fk_type_r!=fk_oldtype_r))
        {
            if((fk_x!=fk_oldx)||(fk_type_r!=fk_oldtype_r))
            {
                fk_shadow();            //显示方块投影
            }

            fk_reffk(); //刷新显示
        }
        else
        {
            fk_shadow_flash();          //方块投影闪烁
        }
    }
    rand();
}
/****************************************************************************/
void main(void)
{
    OSD_Cls();
    vga_init();             //VGA驱动初始化
    delay17(6);             //延时0.1秒
    Mute=1;                 //音乐关闭
    fk_init();              //方块初始化
    while(1)
    {
        if (~fk_run)
            fk_init();              //方块初始化
        fk_move();                  //移动方块
        delay17(1);
    }
}
/****************************************************************************/
//本程序由xwj设计的UltraEdit脚本加亮显示,如需要脚本请访问我的Blog:wwww.21ic.com或联系xwjfile@21cn.com

楼主:
一个游戏机好不好用、好不好玩,按键是很关键的。
既要可靠,又要灵敏,而且最好是能够聪明的**下所有的按键序列,这样就能快速操作来的玩激烈的游戏了。

老x的按键程序,可带有缓冲队列哦~ 因此可以非常快地按键而不丢键、不误操作。不然的话,想象下要让方块转2下它却转了3下或者只转了1下的话,那会怎么样呢?:)

而且,老x的按键程序可以很容易的支持多个输入设备哦~想想这有什么用呢?

PS:
程序贴太多就没人看了。老x先卖个关子,等有人要的时候再贴剩下的:)

楼主:
做这个(而且非要用51)主要是因为看到别人做了个这样的:
[侃单片机] 主题:(转)AT89c2051+彩显+俄罗斯方块(绝对震撼)
所以老x就想做个明显胜过他的。这个硬件是最早做好了的,简单的夜早就调出来了,只是没想到匠人先做了个“最烂的示波器”出来,结果害得老x也跑题了,也跑去做那个VGA示波器去了;P

现在终于回归正题,把俄罗斯方块做好了,以后也就不准备再来折腾这个了。
还是13楼和14楼说的对啊,
不应该再玩这些东西了,还是把时间放在挣钱上要紧

这年头,挣钱才是王道啊~~~~~~~~~~~~~~~~~

看看老x做的:
下载次数:0

网友L:
冲着VGA来的,哈哈!

网友M:
这也太牛了,差距实在太大了。。。

网友N:
这个好玩,弄个套件来...在显示器上玩不错,现在都有闲置显示器了....

网友O:
我见识了强人了,这还叫惨不忍睹,我无地自容了

网友D:
哈!顶老X, 学习了!

楼主:
呵呵,
“惨不忍睹”是指手机拍出来的视频效果画质惨不忍睹,即看不清楚,噪点巨大,连颜色都严重变样了,最恼火的是动态视频严重拖尾,汗!:L

实际显示效果比视频里的漂亮、清晰多了。

楼主:
PS:
老x正在整理原理图,很快就会贴出来的(很简单的)。

至于套件,等感兴趣的人多了时再统一决定外壳、打板吧,游戏性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D:
哈!支持!
等老X的套件。

网友P:
大牛啊 留名在此:victory:

网友Q:
关注
坐等老X套件
可以出书的话也不错

网友R:
我也等着~

网友S:
半夜还不睡觉:L
引用 网友E:

一眼扫过整个贴,俺只看到一个贴...

网友T:
老X下一步不是想做WII了吧?

网友U:
不是洗碗机么? 怎么成 xuwenjun 了?

网友V:
佩服佩服

网友W:
   看了后非常震撼呢,想不到51单片机也可以驱动VGA显示,果然在牛人的手中一个很简单的东西都可以玩得团团转呢!

网友X:
laox快点出套套吧!等不及了

网友Y:
强呀,我还在点灯阶段,汗

网友Z:
顶了再看视频,期待源码

网友AA:
现在才看到。顶一下!
有空自己也仿制一个。

网友AB:
28# xwj n

牛人牛贴啊!!!!

叹一个。。。

老X叔做这个说是因为俺转来的那个帖子,匠人大侠说他那个示波器也是因为那个帖子,
哈哈,这么说来要不是俺转来那个帖子,就看不到老X叔和匠人大侠的这些杰作了啊。。。

牛人,可不可以收个关门弟子啊,哈哈

网友D:
哈!
好久不见 不亦心童鞋了,你是二姨家的开心果,谦虚好学,挺想你的。
听说现在跟在 大蚂蚁大虾后面学本事,怎么,又想开辟第二战场,再拜老X叔和匠人大虾做师傅。

网友AC:
我用矩阵LED做一个

网友AD:
强,锡焊,稀罕!

网友AE:
小弟我也出来咋到,领教了!向着你老的方向努力!

网友AF:
无限的仰视中

网友AG:
:L这么大,太逼人了

网友AH:
无限的仰视中
!!!

网友:
跪求资料源码:handshake

网友AI:
顶礼膜拜呀,太牛了!

网友AJ:
强人,偶像( ⊙ o ⊙ )啊!:lol

网友AK:
确实非同一般.
用好一些的片子, 效果会更神奇,
拭目以待.

网友AB:
呵呵,没想到xuyiyi记得俺呀:lol
俺没有跟蚂蚁师傅,不过多亏他帮忙,很感激
哪想开辟什么第二战场啊,俺比较笨拙,本职工作还做不好呢,哪有功夫玩这啊

业余爱好而已,喜欢来着围观牛人作品

回复 网友D: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AL:
老X好牛啊,顶了

网友AM:
太牛了,佩服

网友AN(2010-06-21):
太厉害了,顶礼膜拜

网友AO:
厉害啊,确实牛X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顶贴的朋友们,现正式上传电路原理图及完整的源程序!

压缩包里包含完整的工程项目,可以直接编译、修改,
搭好硬件后把HEX烧进CPU即可。

使用说明:
CPU 用 SST89E52RD或更大的54、58、516都可以,也可以用STC的89xxxRD,必须的是RD后缀的,
将xwj_vga_fk.hex下载或烧入CPU即可,一定要记得把Clock Double(6分频)选项打开哦~
注意:CPU为常规6分频的51,而不是1T的51,不要搞错了哦~

网友AP:
好强悍啊…见识了…呵呵

网友D:
来晚了,来晚了~
狂顶牛人老X

网友AQ:
NB,单片机应用的至高境界啊!

网友:
佩服啊 太厉害了

网友AR:
很强大.强烈支持老X.呵呵.

网友AS:
等老许(xuyiyi)出套件啊。

网友AT:
老X还是留了一手,VGA驱动的代码封装成库了

网友AU:
整个工程都给了,有心就仿真看,反汇编也看的懂啊

楼主:
Re:
老X还是留了一手,VGA驱动的代码封装成库了
引用 网友AT:

正所谓送到嘴边的肉不香,太容易得到的就没人珍惜,
VGA驱动的代码俺之前贴过的,问题是没一个人看,老x想想全放出来就更没人愿意动脑筋了,所以偶就删掉咯~:P

要看程序,Debug下可以查看到汇编代码的哦~

网友AT:
回复 楼主:

哈 其实我是看了的,还保存下来了,记得当时只贴到下面这里,正等着看下文呢,就没了~~ 
{
//还剩11之后才开始显示
//prt_buf=&Dis_Buf[ (fk_Lines/8)*FK_LEN(_>>>);

网友Q:
C:\KEIL\C51\INC\SST\SST89X5XXRD2.H(184): error A312: misplaced endif control

网友AV:
焊接水平有待提高www.mcusky.com

网友AV:
94年有做过类似的, 用机器码编程,不过做的是视频,接电视机.

网友AW:
简直不可思议,这么个板子就能实现这种东西

网友AX:
老X你真牛X

网友S(2010-09-16):
有挖坟了

网友AY:
好玩的,顶一个

网友AZ:
挖掘极限

网友BA:
把这个先顶起来。

网友BB(2011-03-11):
洗碗机有这个时间赚钱去吧

网友BC:
这东东不错。好像有人用2051的也过来类似的。

网友BD(2011-06-05):
VGA显示是什么意思,是用单门的相应液晶吗  还是连接说可以连接到显示器   小白的问下LZ 对VGA不是很了解

楼主:
Re:
VGA显示是什么意思,是用单门的相应液晶吗  还是连接说可以连接到显示器   小白的问下LZ 对VGA不是很了解
引用 网友BD:

VGA显示的意思就是可以接电脑用的显示器显示:)

网友BE(2011-07-28):
最近我研究了下C语言在XP上俄罗斯方块,也算是搞明白了,但是老X哥用51来驱动,VGA界面,显然,老X哥牛B!

网友:
老X哥的帖子必火

网友BF(2011-09-30):
牛B的人啊!

网友BG:
做个记号先,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
佩服

网友BH(2012-05-12):
Re:

正所谓送到嘴边的肉不香,太容易得到的就没人珍惜,
VGA驱动的代码俺之前贴过的,问题是没一个人看,老x想想全放出来就更没人愿意动脑筋了,所以偶就删掉咯~:P

要看程序,Debug下可以查看到汇编代码的哦~ ...
引用 楼主:

你以前发的 我也没找着呀...在什么地方发的

网友BI:
走过,路过,不能错过

网友BJ:
51真是无所不在啊。21IC还是很多牛人啊。这个VGA的方案可以做成产品卖的,应该可以变现。

网友BK(2012-07-0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赞!

网友BL(2012-09-16):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BM(2013-03-13):
大哥呀,我按照您的原理图接怎么不行呢?我的毕业设计呀,哭死了。之前看见这里有VGA玩俄罗斯方块才报这个课题的。看来这回挂了....:(

楼主:
晕,毕业设计玩这个?

网友BN:
嘿嘿   很有意思额

网友BO:
收藏学习,谢谢分享技术和经验,是否说一下硬件原理

网友BP:
这个可以有

网友BQ:
乖乖 太牛了

网友BR(2013-04-12):
高手膜拜之

网友BS:
:lol不是一般的牛!顶一下!

网友BT:
留个名,这个比较强呀^_^

网友BU:
这个真的好强啊!!!赞啊!!

网友BV(2014-05-01):
10年的时候看过这个帖子,今天想起来找了很久才找到,做个标记。

网友BW:
好厉害啊 我也mark下 好好学学。

网友BX:
有个国外牛人,用stm32实现了一点点,就宣布不继续了。还是咱们这儿厉害。

网友BD(2014-06-14):
VGA显示的意思就是可以接电脑用的显示器显示,厉害

网友BY(2014-11-23):
引用 楼主:
晕,毕业设计玩这个?

徐老师,请问你做俄罗斯方块是刷了板子么还是只做了仿真? 如果刷了板子,可不可以让我参考下PCB图?

网友BZ(2015-01-05):
很棒!能介绍一下vga的显示原理吗?

网友CA:
能否把VGA驱动开源一下。

网友CB(2015-05-08):
普通6分频的51  速度怎么够驱动场行时序的?老x上一版也是1t的51啊

网友CB:
单片机一般都不支持48M晶振

网友CB:
老X怎么解决48M晶振的问题?

网友CC(2016-01-12):
我改了一下驱动用STC514k48S4,几乎不用外围元件驱动
P2.0  加1K电阻接显示器 R
P2.1  加1K电阻接显示器 G
P2.2 加1K电阻接显示器  B
P4.6 接 显示器场频
P4.7 接 显示器行频
P3.6 加100UF接喇叭,另外端接地。
使用内部RC震荡30M

网友CC:
工程中去掉XWJ_VGA_DRIVE>LIB
加入以下VGA.C文件

#include "xwj_vga_drive.h"
#include "xwj_fk.h"
#include "xwj_osd_mini.h"

code unsigned char  char_fkdot[]={
        0xFF,0x01,0x39,0x55,0x6D,0x55,0x39,0x01,0xFF,0x01,0x39,0x45,0x45,0x45,0x39,
        0x01,0xFF,0x07,0x01,0x19,0x25,0x25,0x99,0x81,0xFF,0x07,0x01,0x3D,0x25,0x25,
        0xBD,0x81,0x75,0xF0,0x0A,0xED,0xA4,0x2F,0xF5,0x82,0xE4,0x35,0xF0,0xF5,0x83,
        0xE5,0x82,0x24,0xD5,0xF5,0x82,0xE5,0x83,0x34,0x01,0xF5,0x83,0xE4,0xF0,0x22};

uchar  *Music_prt;                //乐谱指针

uchar xdata Dis_Buf[FK_LINES *FK_LEN];
uchar ledloop;
uchar delayloop;                        //delay16.6()函数计数用

uchar Freq;
uchar syncON;
uchar syncOFF;

unsigned char LineCount;
unsigned char Lines;
uchar OSD_Lines;
uchar fk_Lines;
uchar Mus_Len;

uchar Wave;

bit Mute=1;                                   //Mute=1:静音
bit flag_delay;                        //一场标志,delay16.6()函数用
bit flag_delay_bak;                //一场标志,delay16.6()函数判断用
bit flag_Time0_5s_State;                //半秒标志
bit flag_IsShowLine;
bit flag_IsHiddenTimes;

extern unsigned char xdata *SramAdr;
unsigned int      PAL_lineVideo = 0 ;             // current visible video line number
unsigned int      PAL_max_y ;                     // last video line number
unsigned char   PAL_shift_y ;                   // first video line number (vertical centering)

#define PAL_VSYNC   P4^6
#define PAL_HSYNC   P4^7
#define PAL_BVID    P2^0

void init_io(void){

P0M0=0x00;
P0M1=0x00;

P0=0xFF;  //P0 为输入

P1M0=0x00;
P1M1=0x00;
P1=0x0FF;

P2M0=0xFF;
P2M1=0x00;

P2=0x0;

P4SW=0x70; //P4为IO

P4M0=0xff;
P4M1=0x00;
P4=0x0;

P3M0=0xFC;
P3M1=0;

P3=0x03;

P5M0=0xFF;
P5M1=0;

//P55=0;
}

void delay17(uchar x)                                //延时x个16.6毫秒(60Hz)
{

#pragma asm

C1E24:
                        MOV      A,R7
                        JZ       C1E36
C1E27:                MOV      C,flag_delay;//(0x20.0)
                        JNB      flag_delay_bak,C1E2D;//(0x20.3),C1E2D
                        CPL      C
C1E2D:               JNC      C1E27

                      MOV      C,flag_delay//(0x20.0)
                      MOV      flag_delay_bak,C
                      DEC      R7
                      SJMP     C1E24

C1E36:          RET
#pragma endasm
}

void Start_music(uchar * prt){
#pragma asm
                MOV      Freq,#0x01;
                MOV      Mus_Len,#0x01;
                MOV      R6,0x02;
                MOV      R7,0x01;
                MOV      Music_prt,R6;
                MOV      0x17,R7;
                CLR      Mute;//(0x20.2)
                 RET;
#pragma endasm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ime){
    unsigned char a,b;
    for(b=time;b>0;b--)
        for(a=2;a>0;a--);

}

void    PAL_init(unsigned char y){

        PAL_shift_y =33 ;     // compute vertical offset for centering
        }

void mus(void ){

#if 1
#pragma asm
///声音//////
C0E2F:
JB       Mute,C0E3E;

DJNZ   Wave,C0E3C;
CPL      Beep;
MOV    Wave,Freq;
SJMP    C0E46;
C0E3C:
SJMP     C0E43;
C0E3E:
SETB     Beep
NOP;
NOP;
NOP;
C0E43:
NOP;
NOP;
NOP;
C0E46:

////////////////////

#if 1

JNB      flag_IsHiddenTimes,C0F11
        //不显示跳转

MOV      A,Lines;
XRL      A,#45
JZ       C0E55
//是否已经45行
LJMP     C0F11

#endif

//音乐
C0E55:
JB       Mute,C0EA0
DEC      Mus_Len
MOV      A,Mus_Len
JNZ      C0E93
INC      0x17
MOV      A,0x17
MOV      R6,Music_prt
JNZ      C0E68
INC      Music_prt;
C0E68:

DEC      A
MOV      DPL,A
MOV      DPH,R6
CLR      A
MOVC     A,@A+DPTR
MOV      Freq,A
INC      0x17
MOV      A,0x17
MOV      R6,Music_prt
JNZ      C0E7B
INC      Music_prt
C0E7B:
DEC      A
MOV      DPL,A
MOV      DPH,R6
CLR      A
MOVC     A,@A+DPTR
MOV      Mus_Len,A
SETB     C
SUBB     A,#0x01
JNC      C0E8F
SETB     Mute
CLR      PWM0
SJMP     C0EA0;
C0E8F:
SETB     PWM0
SJMP     C0EA0;
C0E93:
MOV      A,Mus_Len
CLR      C
SUBB     A,#0x06
JNC      C0E9E
CLR      PWM0
SJMP     C0EA0;
C0E9E:
SETB     PWM0;

C0EA0:
CPL      flag_delay

DEC      ledloop
MOV      A,ledloop
JNZ      C0F11
  clr c;//youbang test
//这里获取不到位fk_run
// MOV      C, fk_run
CPL      C
JNC      C0EB2
MOV      ledloop,#30;
SJMP     C0EB5;
C0EB2:
MOV      ledloop,#15;
C0EB5:
CPL      IO_LED;
CPL      flag_Time0_5s_State;//(0x20.

C0F11:
ret;

#pragma endasm

#endif
}

#define FOSC 300000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6000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NONE_PARITY     0       //无校验
#define ODD_PARITY      1       //奇校验
#define EVEN_PARITY     2       //偶校验
#define MARK_PARITY     3       //标记校验
#define SPACE_PARITY    4       //空白校验
#define PARITYBIT NONE_PARITY   //定义校验位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sfr P_SW1       =   0xA2;   //0000,0000 外设端口切换寄存器1

void uart(void)
{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CON = 0xda;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CON = 0xd2;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0
#endif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H1 = (65536 - (FOSC/4/BAUD))>>8;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

void vga_init(void){

  AUXR = 0x80;

  init_io();
  //uart();
  PAL_init(180);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pragma asm

  MOV      TMOD,#0x22

  MOV      SCON,#0x0

  MOV      TH0,#0xb1
  MOV      TL0,#0xb1

  MOV      TH1,#0xb1
  MOV      TL1,#0xb1

MOV        TCON,#0x51 //51

  MOV      IP,#0x08;//08
MOV       IPH,#0x0A
  MOV      IE,#0x8a//8a

  MOV      syncON,#0x7F
  MOV      syncOFF,#0xFF

  CLR       flag_IsShowLine;
  SETB     flag_IsHiddenTimes;

  MOV      Lines,#45
  MOV      LineCount,#85;
  CLR      A
  MOV      OSD_Lines,A
  MOV      fk_Lines,#159
  MOV      ledloop,#30
  CLR      IO_LED;

#pragma endasm

}

void time1()interrupt 3
{
    unsigned char   *ptr ;  // temporary pointer

    unsigned char   *osdp ;  // temporary pointer
    unsigned int line,osd;

               //AL_lineVideo++;

        if (PAL_lineVideo>521){
                   P4=0;
                   flag_IsHiddenTimes=1;

                if (PAL_lineVideo==524){
                        P4|=0x40;
                        Lines=45;
                        LineCount=85;
                       fk_Lines=159;//159行
                        PAL_lineVideo=0;
                        }
                         Delay_us(3) ;          // horizontal sync : low leve
                         P4|=0x80;

        }else{

                        P4&=0x7F;
       //                  Delay_us(1) ;

                        osd=((PAL_lineVideo-64)>>1);
                         osdp=diaplay_buf+(osd*6);

                        P4|=0xC0;

                  if(((PAL_lineVideo)>63)&&((PAL_lineVideo)<(230)))
                          {

                        //P4|=0xC0;

                                line=((PAL_lineVideo-64)>>3)+1;

                                ptr=Dis_Buf+(FK_LINES *FK_LEN-(line*10));
                                ACC=*ptr;

                                #pragma asm

                                 MOV      P2,#0x0A
                                 MOV      R6,#0x05 //OSD 一行五个字

                                 MOV      R5,#10    //方块10行
                                //发送数据10个方块数据
                                FK:
                                MOVX     A,@DPTR
                                MOV P2,A
                                INC      DPTR

                                DJNZ     R5,FK
                                MOV P2,#0x0A;
#if 1
#pragma endasm
                                ACC=*osdp;
#pragma asm

                                MOV P2,#0x04;
                                //发送5个字节
                                OSD:

                                MOVX     A,@DPTR
#if 0
        //                        CLR TI
                //                MOV SBUF,A

#else

                                RRC A;
                                MOV P2^0,c;
                                RRC A;
                                MOV P2^0,C;
                                RRC A;
                                MOV P2^0,C;
                                RRC A;
                                MOV P2^0,C;
                                RRC A;
                                MOV P2^0,C;
                                RRC A;
                                MOV P2^0,C;
                                RRC A;
                                MOV P2^0,C;
                                RRC A;
                                MOV P2^0,C;

#endif
                                    INC      DPL
                                    DJNZ     R6,OSD

                                    MOV      P2,#0x04
                                //OSD发送完毕

#endif

                                MOV P2,#0;

#pragma endasm
                                Lines--;

                          }
else{
        //Delay_us(3) ;
        //P4&=0x7F;
        //P4&=0x7F;
        //P4|=0xC0;
}

                flag_IsHiddenTimes=0;

                }

        PAL_lineVideo++;
        mus();
        //P4=0xff;

   }

网友CC:
单片机可以使用15系列其他的单片机,淘宝随便买个开发板就可以搭起来565004[/attach
目前还有点小问题,下降速度太快,最多只能变换3次。
OSD信息栏目有点大,屏幕没有全屏,图像有点小抖动。
工作忙没空去修改了,其他爱好者可以下载修改。如果有改进再贴上来。

网友CC:
其中一个终端屏幕是我用这个驱动来做的终端界面

网友CD(2016-04-16):
太过分了呀,光是用VGA就很牛很牛了,还做了声音!!!一个字,佩服!

网友CE(2016-06-21):
用一下74hc165d吧,缓冲一下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