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驱动两个485

楼主(2010-05-11):
我现在想用89c2051驱动两个max485,因为有两个端口同时要接收,因为只做发送,单片机不需接收,我现在是用两个6n137接到TXD引脚,然后再接74ls245驱动器的,不知可不可以,请高手指点!谢谢啊

网友A:
没这么用过,你是这两个485要传送一样的信息吗?

网友B:
LZ大概没弄清RS-485原理:RS485一根总线上可以挂250个节点,LZ一个节点发送,驱动2个节点接收,要什么一对一?一发送对200接收都没问题!RS-485不是RS-232!

楼主:
回答二楼的问题,两个485发送一样的数据

按照3楼的兄弟所说,是不是485的A 、B引脚最多可以并接250个接口啊?

网友A:
至少你2个是没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