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论文—基于单片机的电子负载测试

楼主(2010-05-11):
各位帮帮忙,谁有“基于单片机的电子负载测试的设计”论文,要有电路图和程序,调试成功会得到相应的报酬。

网友A:
电子负载测试是什么?

网友B:
这个不是电源方面的吗

楼主:
对,就是电源方面的。
在电子技术应用领域,经常要对开关电源、线性电源、UPS 电源、变压器、整流器、电池、充电器等电子设备进行测试,如何对其输出特性进行可靠、全面且比较简单、快捷的测试,一直是仪表测试行业研究的问题。传统的测试方法中一般都采用电阻、滑线变阻器、电阻箱等充当测试负载,但这些负载不能满足我们对负载多方面的要求,如:恒定电流的负载;带输出接口的负载;随意调节的负载、恒功率的负载、动态负载;多输出端口的负载等。现在有一种新型多功能的电子负载,可据实际应用中对负载特性的要求进行设置,满足了我们对负载的各种要求,解决了开发研制测试中的困难。
电子负载测试仪的硬件电路主要包括:51单片机,模数转换器ADC0809,数模转换器DAC0832,运算放大器。另加相应的上位机的通讯

楼主:
设计要求和内容:本课题要求设计一个直流电子负载测试仪, 用以测量直流电源的负载能力51单片机为核  心,配以外围电路来实现,给出电路整机电路原理图设计,单片机软件设计,可用EDA软件进行仿真实验。
    根据需要,可自行发挥扩展一些特殊殊功能,比如与上位机的通迅,通过上位机软件对负载仪进行控制,

网友C:
写论文最头疼:L,帮顶

网友D:
用电阻也可以啊  不要那个什么DAC0809 之类的

网友E:
/***************   writer:shopping.w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FFW[]=          //正转
{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uchar code REV[]=        //反转
{
        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

sbit K1 = P3^0;
sbit K2 = P3^1;
sbit K3 = P3^2;

void DelayMS(uint ms)  //延时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SETP_MOTOR_FFW(uchar n)   //正转
{
        uchar i,j;
        for(i=0;i<1*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FFW[j];
                        DelayMS(25);
                }
        }
}

void SETP_MOTOR_REV(uchar n)  //反转
{
        uchar i,j;
        for(i=0;i<1*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REV[j];
                        DelayMS(25);
                }
        }
}

void main()
{
        uchar N = 1;
        while(1)
        {
                 if(K1 == 0)
                {  while(K1==0);
                         P0 = 0xfe; //正转LED指示
                        SETP_MOTOR_FFW(N);
                        if(K3 == 0) break;
                }
                else if(K2 == 0)
                {        while(K2==0);
                         P0 = 0xfd;        //反转LED指示
                        SETP_MOTOR_REV(N);
                        if(K3 == 0) break;
                }
                else
                {
                         P0 = 0xfb;          //停LED指示
                        P1 = 0x03;
                }
        }
}
当按下K1(K2)时怎么每次都正转72°(反转72°)?
程序怎么改让它只转9°?
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
大家知道那个网站有代写论文的吗?有保障的网站

网友B:
没有足够的时间,要不然帮楼主了

网友F:
万方一找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