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系列输出阻抗

楼主(2010-05-11):
请问各位,74系列非门输出阻抗一般是多少?输出阻抗是否与最大驱动电流有关呢?比如74系列非门用作时钟的buffer,驱动电流越大,如果没有端接,反射也越严重吗?

网友A:
74系列下面还有很多细分的,HC,LS,LVC等等,各不相同,参数以DATASHEET为准,至于效果么就需要你实测了。

网友B:
如果考虑反射,可以在终端匹配(因通常器件的输入阻抗较大,可以忽略,但必须按走线特征阻抗配)。只要负载匹配合适了,源端可以不配(或粗略的匹配一下)。

楼主:
在终端没有匹配的情况下,为什么输出终端驱动电流越大的74LVC比驱动电流小些的74AHC系列振铃现象更为严重?

网友B:
在终端没有匹配的情况下,为什么输出终端驱动电流越大的74LVC比驱动电流小些的74AHC系列振铃现象更为严重?
引用 楼主:

源阻抗不同,匹配情况不同。

楼主:
能否解释下两类芯片源阻抗区别吗?从datasheet上没有对源阻抗的相关描述,谢谢!

网友B:
能否解释下两类芯片源阻抗区别吗?从datasheet上没有对源阻抗的相关描述,谢谢!
引用 楼主:

你自己不是已经说了他们的驱动能力有差别吗?直接等价地反映在内阻上就是了。

当然,实际器件的“内阻”随着输出电流的变化会有变化,即非常数。

楼主:
感谢HWM前辈耐心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