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RAM问题

楼主(2010-05-11):
P89LPC935,正在写一个程序,由于需要存储的数据较多,片内的256字节的IDATA区域不够用,看到935有一个512字节的附加片内存储器XDATA,所以想把数据一部分存储那里面,用的时候调出来使用,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

网友A:
想法不错,值得一试

网友B:
这这里面的数据掉电后会不会丢失啊?

网友C:
肯定会啊

网友C:
数据是实时更新的吗?

楼主:
数据是实时更新的吗?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了

楼主:
想知道这512字节是否也是像那256字节的RAM一样可以无数次擦写

网友C:
什么思路?

楼主:
就是里面的数据可以不断更新吗?

网友C:
是无数次的和RAM一样!

楼主:
对了,这里面的数据掉电后会不会丢失?

网友C:
掉电数据肯定会消失啊,呵呵

楼主:
掉电数据肯定会消失啊,呵呵
引用 网友C:
哦,多谢

网友D:
很多牛人啊,学习了

网友E:
其实很简单一问题

网友F:
数据肯定会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