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帮我看一下,这个电阻

楼主(2010-05-11):
这是按照实物测绘出来的电路,是电源部分,整流滤波电路,请问图中的电阻R31有用吗?还是我画错了。是不是RC滤波? 谢谢啊

网友A:
是的,LS正解。

网友B:
恩。是放电用的。因为C1电容很大,当整流桥前端调电后,电容需要泄放回路。

网友C:
桥式整流:
带载输出不滤波
Uo=0.9Ui
带载滤波
Uo=1.2Ui
空载滤波
Uo=1.4Ui

有个电阻,防止电路空载

楼主:
那么说我没画错,谢谢大家!

楼主:
对了,会不会是色环电感啊?色环是棕、黑、红、金,底色为土色,比一般电阻稍大,拿万用表测电感的电阻,是不是一定很小啊,我测电阻时应为有电容并联,所以电阻一直上升。

网友D:
1K电阻无疑。

网友E:
学习一下,同意5楼的

网友F:
/***************   writer:shopping.w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FFW[]=          //正转
{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

uchar code REV[]=        //反转
{
        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

sbit K1 = P3^0;
sbit K2 = P3^1;
sbit K3 = P3^2;

void DelayMS(uint ms)  //延时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SETP_MOTOR_FFW(uchar n)   //正转
{
        uchar i,j;
        for(i=0;i<1*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FFW[j];
                        DelayMS(25);
                }
        }
}

void SETP_MOTOR_REV(uchar n)  //反转
{
        uchar i,j;
        for(i=0;i<1*n;i++)
        {
                 for(j=0;j<8;j++)
                {
                         if(K3 == 0)        break;
                        P1 = REV[j];
                        DelayMS(25);
                }
        }
}

void main()
{
        uchar N = 1;
        while(1)
        {
                 if(K1 == 0)
                {  while(K1==0);
                         P0 = 0xfe; //正转LED指示
                        SETP_MOTOR_FFW(N);
                        if(K3 == 0) break;
                }
                else if(K2 == 0)
                {        while(K2==0);
                         P0 = 0xfd;        //反转LED指示
                        SETP_MOTOR_REV(N);
                        if(K3 == 0) break;
                }
                else
                {
                         P0 = 0xfb;          //停LED指示
                        P1 = 0x03;
                }
        }
}
当按下K1(K2)时怎么每次都正转72°(反转72°)?
程序怎么改让它只转9°?
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G:
防止空载+放电

网友H:
专业名词:“假负载”

网友I:
我更倾向于 放电,“空载”那个稳压芯片就能搞定了,其实没有这个电阻也行吧,看看7805 什么的就没这个。芯片给的典型电路里有这个电阻吗?要知道,一般电容可以通过芯片放电的。

网友J:
不是空载,是防止电源上电对电路的冲击,我曾经有款产品,为了掉电能维持一定的时间,也采用了6800UF/25V的电解电容,在没有加1K电阻负载的时候,电源上电的时候,变压器会发出滋的声音。而且上电时电解电容充电电流很大。

网友K:
回11楼:
把SETP_MOTOR_FFW()、SETP_MOTOR_REV()函数中的j<8改为j<1即可只转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