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错误?怎么改?

楼主(2010-05-11):
这是keil中我的一个程序的错误,在其他机子上试了,没有出现,在我机子上就会出现,搞不懂,哪位高手指点指点,谢谢1

网友A:
把keil软件重新装一下。

网友B:
你在新建个工程

网友C:
这个可能有对你有帮助:)

网友D:
没有相关库文件

网友E:
拷给你一个要不要?

网友D:
知道原因,解决不是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已经知道是哪错误了,把KEIL软件重装一下选择FULL安装就行了。

网友F:
楼主有始有终,赞一个

网友G:
可能是你的软件没装好的吧,也可能没的相关的库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