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程序是哪里错了

楼主(2010-05-11):
我用的是mega16,一直处于接收数据状态,我要做的是分析接受到的数据把有用的存到数组里,没有用的就不用存,然后再发到pc机上来显示,用的是sscom3.2串口调试软件,有用数据开始标志为是55 55,结束标志为是aa aa,下面的程序我不知道是哪里错了,就是没有反应,下面是中断程序
void uart_rx()
{
    UCSRB&=~BIT(RXCIE);
    if((UDR==0x55)||(UART1_RX_BUF[0]==0x55))
    {
   UART1_RX_BUF[r_n]=UDR;
   r_n++;
    if(r_n!=0)
            if((UART1_RX_BUF[r_n-2]==0xaa)&&(UART1_RX_BUF[r_n-1]==0xaa))
                {
              r_n=0;
              kongzhi();
              UART1_RX_BUF[0]==0;
            }

        }
    UCSRB|=BIT(RXCIE);

}
请求大家帮助

网友A:
看不懂,什么编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L ,还能是什么啊,只是函数名字、数组什么的取的比较长罢了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调试软件

网友C:
我也看不出来

网友D:
这不是简单的C调试吗

网友E:
没问题啊~~~

网友F:
没有反应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这是中断的程序,看看控制寄存器设置对吗?编程只要仔细点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终于听到点有价值的建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