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嵌入式LINUX的方向选择

楼主(2010-05-11):
请问大家,想学习ARM+linux方向的开发,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系统开发,驱动开发这三个方向哪个比较容易些呢,工作职位更多一些呢

网友A:
这不是一个定位问题,而是一个顺序问题,上来就玩驱动,如果基础不够牢,恐怕很难有进度。
基本会使用linux之后,可以玩玩linux下的应用程序开发,然后才是驱动编程,最后:欢迎走进内核世界~
3个步骤的推荐书籍:《UNIX环境高级编程》第二版、《linux设备驱动程序》第三版、《深入理解linux内核》第三版。都是世界级经典书籍,都有中文版

网友B:
还是先去做单片机吧 这样你就知道系统怎么启动?内存怎么映射? 我就是从单片机过来的。做linux驱动很快入门。 linux驱动的格式都在内核写好了。其实只要改动下,然后改下makefile和Kconfig就行了。

网友C:
谢谢我也正在学这个

网友A:
我也觉得从底层开始比较好,以前我也是学Linux,但是看LDD3很费劲,很多搞不清楚,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写了一段时间裸跑的程序,现在觉得豁然开朗了。建议楼主还是从没有OS开始

网友D(2010-07-01):
这不是一个定位问题,而是一个顺序问题,上来就玩驱动,如果基础不够牢,恐怕很难有进度。
基本会使用linux之后,可以玩玩linux下的应用程序开发,然后才是驱动编程,最后:欢迎走进内核世界~
3个步骤的推荐书籍: ...
引用 网友A:

严重同意。

网友E:
具体我也不知道。凭感觉吧

网友F:
嵌入式LINUX方向要看个人能力和爱好。

嵌入式LINUX专家对嵌入式方向的看法:http://www.iote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