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S与51通信

楼主(2010-05-11):
本人想做个GPS与51通信的模块,但不是很了解GPS ,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导指导。主要是GPS 型号的选择,以及电路。跟我有同样想法的人可以一起探讨。本人QQ542688634        愿意的留下联系方式哈~~~~

网友A:
就是接收串口数据了

网友B:
GPS模块的使用非常简单,通过串**互,去看看NEMA协议,所有GPS模块都支持该协议,各品牌间也就是性能、功能、价格、体积等有所不同,用谁家的都可以。

网友C:
哈哈,串KOUJIAO互都被屏蔽了。

网友D:
最近也想搞希望大家推荐开发板!!

网友E:
看你使用GPS作为什么用途了,授时还是定位。只是简单的定位,对时间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就简单了,只要串口通讯就可以了,NEMA0183协议,当然还有别的,这个最常用。要是作为授时功能,对时间要求很高,则还要接GPS模块的秒脉冲进行辅助校准时间,串口的时间信息精度不高,秒脉冲的精度在微秒一下,或者几十纳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