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开关电源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0-05-11):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提供芯片的厂商都提供现成的电路,用是可以用的,就是一定要理解,等真正做出来了也要做调试,修正参数,因为还要根据线路板的设计,变压器误差,元器件误差等等

网友B:
主要是个交叉调整率的问题,如果你效率没限制的话,最好在其他非反馈的那几组都加上LDO稳压。

网友C:
试验一下7805/7812

楼主:
如果上面那个电路换成40V交流输入,那么开关管和变压器换成什么型号好?还有C5要多大,怎么计算?另外UC3844可以用3842替换吗?变压器用EE19可以不?

PS:谢谢上面回复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