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tim1 计频 问题

楼主(2010-05-11):
我想用stm8s的 外部时钟源模式2 进行计频,我调用了tim1的库函数,我从外部引脚([TIM1_ETR] AIN3/PB3)发信号,TIM1使终不计数,也没进中断,有人能解决一下吗?或都有人用过该模试的发个源码上来。
源程序如下:
TIM1_DeInit();
TIM1_ETRClockMode2Config(TIM1_EXTTRGPSC_DIV4,TIM1_EXTTRGPOLARITY_INVERTED,1);
TIM1_TimeBaseInit(0,TIM1_COUNTERMODE_UP,100,0x2);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ENABLE);
TIM1_Cmd(ENABLE);

网友A:
改变选项字节,PB3备选功能为TIM1_ETR!

网友B:
从两个方面找,一个是信号进来没,二是中断到底开了没,也就是说配置好了没

楼主:
说细点好吗?
是在GPIO里配置,还是在TIM1中了?
手册上是这样说的:
11.7.1复用功能输入
部分I/O口可以被用作复用功能输入。例如:可以被用来作为输入到定时器的输入捕捉口。复用的输入功能是不会自动选择的,用户可以通过写相应的外设寄存器的控制位来选择复用功能。

网友C:
首先检查的是中断的配置

网友A:
你确定备选功能改了吗?

楼主:
在调试窗口中可看到Tim1没有计数,跟开没开中断没有关系吧。
我对GPIO模块没设置,但默认就是输入。
备选功能是不是说的这里(手册资料):
位6 ECE:外部时钟使能
该位用于使能外部时钟模式2。
0:禁止外部时钟模式2;
1:使能外部时钟模式2,计数器的时钟为ETRF的有效沿。

ECE 已在"TIM1_ETRClockMode2Config"置1了

网友A:
//选项字节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FLASH_ProgramOptionByte(0x4803,0x20);//端口B3备选功能为TIM1_ETR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MEMTYPE_DATA);
        if (status == FLASH_STATUS_SUCCESSFUL_OPERATION)
        {

        }
                FLASH_Lock(FLASH_MEMTYPE_DATA);

去看看你所用芯片的手册中的选项字节!

网友D:
跟我之前犯的错误一样,没有改IO复用第二功能选项字节没有改,STVP改最方便

网友E(2013-03-28):
引用 网友D:
跟我之前犯的错误一样,没有改IO复用第二功能选项字节没有改,STVP改最方便 ...

你好,我刚接触stm8,用的STVD+COSMIC,stm8s103f3p6。检测高电平宽度快一周了还是捕获不了,很急,能不能给个捕捉的    库操作   工程文件,谢谢。103218667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