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

楼主(2010-05-11):
1、把21MV电压用op07放大1300倍行不行?
2、信号电压输入到IC管脚电压不变(万用表量),为什么显示输出会有跳动(数码管)?

网友A:
1) 放大1300倍,带宽有限(几十赫)。如果反馈电阻过大,噪声也是个问题。

2) “电压不变”只是主观判断。影响电压稳定的因素很多,如电源,串扰等。

楼主:
顶二楼。发现问题所在了,是DC-DC5V输出有问题(电压是稳的)。我另外接7805供入就比较稳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DC-DC供电最好是输出串电感滤波。

楼主:
DC-DC上已经有一个电感串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