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图,不要见笑!

楼主(2010-05-12):
看我的分析对不对?

楼主:
首先这个是一个无稳态震荡电路,当开关没有按下的时候两个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小灯是熄灭状态,当开关被按下的时候,由于基极被拉低,两个三极管导通能力都减小
但是两个三极管的性能肯定有差异的

网友A:
不是三极管性能肯定有差异,
而是:
两三极管极相应的偏置,
肯定有差异。

网友B:
这不是无稳态振荡电路,是双稳态电路,开关未按下时两支三极管必是一支导通,另一支截止。

楼主:
那你能给我详细的分析一下原理吗?我怎么就分析不出来啊?

楼主:
我现在喜欢上了开关电源,就是拿到一个电路不知道怎么分析,哪怕是最简单的电路,也不知道从何分析,苦恼,我想一点一滴的练习都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有时候只能拿到论坛上面请教你们,真的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难道女孩子真的不适合搞电子吗?

网友B:
5楼:
“我怎么就分析不出来啊?”
基础知识掌握得不够扎实。
学开关电源,我一向认为,先复习电路基础,从欧姆定律......戴文宁定理......交流电路感抗容抗......相量......然后复习模拟电路,二极管三极管......放大器......反馈......
首帖的电路,非常典型的分立元件双稳态电路。但此电路现在在模拟电路中不讲(它是具有正反馈的电路),放到数字电路里面讲,可现在的数字电路课程中又只讲多谐振荡器(用于产生时钟)而不讲双稳态。想介绍一本老tyw发的书,还真的没有找到讲分立元件双稳态电路的。只能看老教材了。
其实这个电路相当简单,你只要把两支三极管画成一个方向,不要一支向左一支向右,然后看出是两级放大,而且是直接耦合,一切分析就全有了。但“看出是两级放大”,那是模拟电路的基本功。
还是不要急于求成,先复习电路基础和模拟电路为要。磨刀不误砍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