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电源的问题 ,急啊

楼主(2010-05-12):
我想问一下,关于DA0832后面接的运放的问题。
1.我看了DAC0832的DATASHEET,后面典型应用中没有图中DAC0832与第一个运放之间的那个33K的电阻,为什么要加这个电阻啊?
2.加了两个3级管的话第二个运放的放大倍数怎么计算啊,本来这个图就按照0到30V的电压输出的,可是昨天我把不加三极管的部分仿真了一下,发现远达不到30V,我想可能是因为没有考虑三极管的原因,那输出端加了这两个三极管有什么作用呢??
3.我知道这两个三极管是扩流用的,那它是如何实现扩流的作用的,我是说它是如何保持一直工作在线性放大区的?
小弟急用,恳请各位高人解答啊

网友A:
1)外加反馈电阻是为了增加输出电压,式子如下:

    Vout = Iout1 X (Rfb + Rexfb)

其中,Rfb是片内反馈电组,Rexfb为外加反馈电阻。

2)加了扩流三极管,原则上不会影响电压增益。如果负载过重的话,取消扩流当然就会影响输出电压(因为运放驱动能力有限)。

3)此扩流管为射极跟随(共集电极),通常是一直工作在线性区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单独对加33K的运放和DAC0832进行了仿真,发现输出电压还不及不加33K电阻时候的电压大,是什么原因啊。麻烦啦~~

网友A:
应该是负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上面用的是-5V的参考电压,然后输出是正的,真的很搞不懂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知道了,我仿真的时候用得是LM324 不是RAIL TO RAIL 形式的运放,晕了,困扰了我老半天了 麻烦你啦,斑竹~~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吗???还有事情要问你啊

网友B(2013-04-28):
你好,现在还在吗?你这个PDF里面的图是不是可以实现的,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很多都搞不懂,我的图也是和你差不多,但就是自己做出实物出来波形调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