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FDS6681做电源开关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5-12):
最近搭建了一个用FDS6681做到开关电路,本意是用单片机的IO口控制12V电源通断,试验结果是:
如果电源是10V左右,则可以正常控制电源开关;如果电源电压升至11V以上,则无法控制,测量IO口的电平为低,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在线等。谢谢了先!

楼主:
问题解决

电路本身没有太大问题,功能可以实现。不过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不足,导致控制信号
电平不稳定,增加驱动能力后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