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G87FE2051的几个寄存器

楼主(2010-05-12):
时钟设置的:
CKCON:一般用不用设置?如不分频不设置行不?
CKCON2:用不用设?上电默认是12clk还是6clk还是随机?XCKS0~5与用户有关没?

网友A:
我一般都采用默认

网友:
这是我的使用时的大概理解:
*CKCON  复位后默认的值,就是不分频。你想不分频,就可以不去设置。
*CKCON2  上电默认是由烧录熔丝位决定的。上电后,可在软件中修改。
*XCKS0~5,是ISP、IAP操作延时设置,clk不同,这个延时不同,所以需要设置。默认是11M,如果是@12t
*根据使用情况,参照上电默认值,决定是否去设置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网友指正

网友B:
3楼正确,CKCON是为了省电降频用的,如果系统无什么要求不用理它,CKCON2上电的时候会load硬件选项OR寄存器的值(肯定不是随机的啦)这个硬件选项OR是用U1烧录器来烧录的,软件无权修改,但是软件可以在程序中修改CKCON2的值来达到双倍速的作用,XCKS的值要根据当前主频决定,设定的值可以在datasheet上看,虽然不同的XCKS即使不和datasheet匹配,但是可能影响IAP擦写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