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激振荡出来的是正弦波

楼主(2010-05-12):
(无正文)

网友A:
文氏电桥是靠非线性反馈(反馈量是输出幅度的函数而非常数)使环路增益恰为1,从而输出正弦波的。

楼主:
我自己在想,是不是这个原因:环境中躁动的信号,按照其三角级数逐次展开,得到的全是不同周期的三角波,但同时又在想,躁动信号能不能按照方波或其他形式的波形按照无穷级数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我的意思是:它为什么是正弦波而不是其他形式的波形,诸如方波三角波锯齿波

网友B:
理想的正弦波是个单频谱的信号,应该是最容易产生的,而方波,三角波等都可以分解为正弦波的叠加,是需要一定的限定才会产生的。

网友A:
6楼:
你们老师就是这么教你的?

网友A:
4楼:
选频振荡器有可能产生近似梯形波(正弦削顶),或是不很规则的有些像正弦的波形。
方波三角波经傅立叶展开,是基波(频率最低的)加上2倍基波频率的二次谐波、三次谐波......直至无穷倍频率。
选频电路的作用,是仅有一个频率满足振荡条件,可以产生振荡。
但这个满足振荡条件的频率经非线性电路后,必产生基波的二倍频率、三倍频率......的成份,这些成份合成的结果,就不再是正弦波形,而是不规则的周期波形。
因此要产生正弦波形,必须放大器是线性的。但所有放大器均有输出幅度的限制,超过该放大器可以输出的幅度,非线性即非常强,产生的波形必是含有很多高次谐波,普通的没有限制幅度的振荡器均是如此。所以首帖所说“自激振荡出正弦波”是不对的。
文氏电桥振荡器若不设法限制输出幅度,同样输出很糟糕的波形。即使限制输出幅度,随限制方法不同,输出波形的“干净”程度也差异很大。

网友C:
maychang大侠 说的有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频振荡器有可能产生近似梯形波(正弦削顶),或是不很规则的有些像正弦的波形。
方波三角波经傅立叶展开,是基波(频率最低的)加上2倍基波频率的二次谐波、三次谐波......直至无穷倍频率。
选频电路的作用,是仅有一个频率满足振荡条件,可以产生振荡。
但这个满足振荡条件的频率经非线性电路后,必产生基波的二倍频率、三倍频率......的成份,这些成份合成的结果,就不再是正弦波形,而是不规则的周期波形。
因此要产生正弦波形,必须放大器是线性的。但所有放大器均有输出幅度的限制,超过该放大器可以输出的幅度,非线性即非常强,产生的波形必是含有很多高次谐波,普通的没有限制幅度的振荡器均是如此。所以首帖所说“自激振荡出正弦波”是不对的。
文氏电桥振荡器若不设法限制输出幅度,同样输出很糟糕的波形。即使限制输出幅度,随限制方法不同,输出波形的“干净”程度也差异很大。
...........................................................................................................................................
首先,万分感谢你的解释,而我做出的仿真波形和你说的结果是吻合的,但是我还是有2点疑问:

1.文氏桥+一颗运放组成的自激振荡器,它的信号来源应该是环境中的骚动信号,其强度是非常弱的(uV级),而文氏桥自激振荡要求放大倍数为3,所以我认为放大器输出时不会超出线性区的

2.但这个满足振荡条件的频率经非线性电路后,必产生基波的二倍频率、三倍频率......的成份,这些成份合成的结果,就不再是正弦波形,而是不规则的周期波形--------既然都叠加上了基波的二倍频、三倍频....的成分,为什么还说它是“不规则的周期波形”?

网友A:
10楼:
1、
文氏电桥振荡器中放大器增益为3倍,那是振荡稳定时维持振荡的条件,起振时增益一定要大于3。
试想:增益等于3,那么输出幅度就是“环境中的骚动信号”乘3,不会变得更大。
既然增益大于3才能够起振,那么随着时间推移输出幅度必定越来越大,直到超出线性范围而削顶削底。
因此必须有个电路,它能够随输出幅度变化而改变反馈量,你那个图中两支稳压管就是干这个的。
必须说明:此电路输出失真相当大,因为两支稳压管是在输出波形的顶部(峰)和底部(谷)减小增益使其小于3,而波形的中间部分增益大于3,整个周期平均的增益为3,才能够使输出幅度稳定。既然一个周期内各时间段增益不同,显然会带来较大失真。
2、
“不规则”的意思,是说该信号不是正弦。
“周期”的意思,是说每个周期的波形相同。

电原理图有误,D2左边多了一条竖线,D2已被短路。

波形图,不知道是哪一点的波形,无法评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专业的回答,我反复看了七八遍,理解了!尤其是“必须说明”那部分,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

网友D:
正弦波是自然波形,你画单位圆就明白了

网友E:
e 是个神奇的符号,带有e 函数的信号可以任意对其积分,微分而不失去“本征”,而它可以随意进出一个固有响应的系统,你可以这样理解,本来振荡就是无数种波形的集合,可是当这个系统存在一个固有响应的时候,只有e^st 这样的波形不被改变,这个系统对它无衰减,甚至是无穷放大~~~而其他的函数波形被系统积分,微分而改变或者衰减,最终~~~

楼主:
再发一次图:

网友F:
果然是高手,逛店增长知识啊!

网友G(2012-12-07):
引用 楼主:
再发一次图:

大神,二极管到底怎么去作用的,我还是没怎么想太明白,你能说的跟详细一点吗,谢谢!
还有选频网络中的各个元器件到底怎么起作用的,麻烦你能说的更详细一点吗?还有正弦波的产生过程有严格的数学推导过程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文氏电桥是靠非线性反馈(反馈量是输出幅度的函数而非常数)使环路增益恰为1,从而输出正弦波的。 ...

大神,二极管到底怎么去作用的,我还是没怎么想太明白,你能说的跟详细一点吗,谢谢!
还有选频网络中的各个元器件到底怎么起作用的,麻烦你能说的更详细一点吗?还有正弦波的产生过程有严格的数学推导过程吗?

网友H:
为什么是正弦波:
1、正弦波是简谐波,任何非正弦波都可以认为是各种频率的正弦波叠加而成,也就是说非正弦波包含了很多频率的正弦波成分。
2、选频网络的选频作用使得对特定频率衰减最小,而对其他频率成分衰减要大得多。
3、要维持等幅振荡则需要环路的增益等于1。也就是说所有损失的能量需要用放大去补充。对于文氏桥电路的选频网络,对于选定的频率来说其输出是输入的1/3,所以当放大器的增益等于3时是等幅振荡,小于3是减幅振荡,大于3时是增幅振荡。
4、在电路的工作初期,电路的噪声很小(包含各种频率信号),我们希望放大器的增益大于略3(对于文氏桥振荡电路来说,下同),那么对于我们选定的频率信号来说环路增益大于1,则产生增幅振荡,而对于其他频率来说环路增益小于1,也就是减幅振荡,那么我们所需要的信号就会越来越强,而其他信号则越来越弱。而当信号幅度达到一定大小时,需要采取稳幅措施,使得环路增益刚好等于1(采用自动控制措施,当信号幅度小于该值时环路增益大于1,而大于该值时环路增益小于1)那么就能输出幅度稳定该频率的正弦波。正弦波的“纯度”如何取决于稳幅措施的好坏。

网友A:
19楼20楼soul11201:
你所要求,不是一个回帖能够说清楚的。
稍待两天,待我慢慢敲出来。
这几天忙着其它事情,可能没有多少时间敲这个,还请耐心些等待。
至于“选频网络中的各个元器件到底怎么起作用的”,那是没办法说清楚的,因为各元件并非各自起各自的作用,而是联合起来起选频作用的。不仅文氏电桥,其它形式振荡器也是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9楼20楼soul11201:
你所要求,不是一个回帖能够说清楚的。
稍待两天,待我慢慢敲出来。

多谢,又在网上查了其他的一些资料,现在我能明白大概是怎么回事了,但是还有点模糊。期待大神神作。。。。。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说清楚它。。。期待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9楼20楼soul11201:
你所要求,不是一个回帖能够说清楚的。
稍待两天,待我慢慢敲出来。

如果说,噪声信号包含有各种频率的正弦波(假如说f能取到全体实数),经过放大,最终输出的波形其实是频率为 f = 1/(2*Pi*R*C) 附近的几个个正弦波波形的叠加而得到的。因为AF 的最终取值大多数情况下是在1(用混沌中的话说如果1是一个稳定定点)附近一直摆动的,这样也正好能解释了我做的一个正弦信号发生器,在示波器上有一点信号失真,我这个说法,有什么问题吗,大神有时间之时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