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OC3开发的问题

楼主(2010-05-12):
我在CY的官网上找了不少的例子,通常对于高级的例子(简单的不算)。其最上层连接和调用模块的驱动是用C写的(在main.c里),而底层模块的自定义和配置还是需要用汇编写(lib下各模块的.asm里)。为什么同一个开发环境需要两种编程语言呢?岂不是很麻烦?我是初学者,希望有好心人能说明一下。是不是开发CY的芯片都是这样呢?需要两种语言?

网友A:
你需要写的只有main.c,模块内部的看看就行了

网友B:
C语言和汇编混合编程的有很多,你可以选择用C也可以用汇编,用C编的话只需要对main.c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如果有中断的话还要对中断程序操作)。

网友C:
初学者还是算了吧

楼主:
倒不是因为c语言和汇编会产生多大的障碍。只是觉得使用CY的芯片开发高级项目时,如果还需要采用混编这种形式,其开发代价就相对升高了。那还不如考虑一下其它的芯片。

网友D: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网友E:
xiaoqi937
汇编只是底层的库文件或者cypress自己提供的一些文件。
用汇编主要是考虑编译效率的问题。其实这些也可以用C来写,但是效率会低一些。
这些汇编在编译的时候可能需要被链接到你的hex文件中。
你自己开发完全不需要写汇编,除非你愿意。

楼主:
真心感谢各位!

网友F:
我看你还是拿C吧

网友G:
一般都是先学汇编,后学C的,所以也不算什么障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