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忙分析此電路

楼主(2010-05-12):
(图片)

网友A:
恒流驱动电路。但是麦克风不需要这么高电压的恒流驱动。

网友:
我也看不懂,麦克风的信号又从那输出呢?

楼主:
市恆流源驅動電路,電流如何計算.請分析詳細點

网友B:
关键是信号

楼主:
跟信號無關了,後面mic是待測試品

网友C:
呵呵,还有24V和48V 幻象电源呢!信号可以直接从MIC的1脚取

楼主:
如何求得恆流源大小,盼分析很急

楼主:
高手請幫忙分析啊

网友D:
限流
Imax = 0.7/634

网友E:
把楼主电路图重新贴出就好分析了。
只要RL电阻在0ohm至20kohm的范围内恒流输出总是等于:0.6V/634 = 946 uA
是不是与跨导放大器有些类似?

楼主:
10k有什么作用呢如何计算的是用10k

网友E:
R73是Q32的负载电阻。
如果假定两只三极管的Ic或Ib基本相同以便减少Ib的影响。可得出:R73 = R58 * (VCC / Vbe -2) R73大约为18Kohm。但这样做对分离元件而言其优势并不明显。这不是IC中的镜流源。其实R73选取1k至20k的负载电阻对恒流源的特性影响不是太大。真要提高楼主恒流电路的恒流特性可适当提高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