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教!这个电路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0-05-12):
电路求教!这个电路是什么作用

左右信号是一组差分对

网友A:
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B:
你前面接的是 差分对管吗?
还是别的?

网友C:
又来一个只给局部电路让大伙猜谜的题目!

网友D:
可能是做匹配用的。

网友E:
没见过,等大虾回答

网友F:
信号调制,个人猜测。

期待高手

网友G:
局部的……唉

网友G:
猜想的话,我猜相位补偿~~~

网友H:
单单看这图,要点应该是,R19这一点 。比如检测两输入是否相等。或者以此引深的一些功能吧

网友I:
阻抗匹配,相关知识要看传输线理论,基本没几个人能看懂

网友J:
不就是检出信号中共模成分吗,呵呵

网友K:
这能猜出就见了怪了

网友L:
端接,做匹配用

网友M:
应该是滤波吧?

网友N:
这是一个差动滤波,只滤除差动信号中的高频成分,但是共模信号时,电容式不存在的,没有滤波作用,当为差动信号时,电容c等效于增加2被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