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电路能不能工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5-12):
只是两种显示不用这么复杂啊?

网友B:
也许能,也许不能,看你输入两个方波的频率和相位关系啦。

网友C:
没看懂LS的意思,是不是想要LED发出两种亮度等级啊?

可以将三级管并起来,开关没必要啊。输入端控制就好了

网友D:
首先,你这是什么开关啊 可控的?
其次,你的两种频率的控制信号是为了什么 难道就是为了实现两种显示吗?
最好,你到底想干什么?!

网友E:
这个看你的两个频率都加在一起时候是否有看出不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