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自动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0-05-12):
本人用的单片机是PIC18F4850,复位方式是MCLR引脚加低电平复位,用按键设计。我的程序量不大, 数据存储区才用了30%多,程序区也差不多一样,但程序运行到一半就自动就复位了。
     哪位达人可以解释下,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程序自动复位。谢谢了[localimg=180,72]2[/localimg]

楼主:
程序我是用C编的

网友A:
看门狗开了?

网友B:
确实,PIC单片机看门狗在默认状态下是开启的,你可以看看你里面的配置位,如果在开启状体啊下一定要喂狗的,如果跟看门狗没有关系的话看看REST脚有没有接错什么东西在上面,如果还有问题就要查电源了。
但是如果在没有干扰的状况下出现这样的问起十之**都是没有喂狗

网友C:
如果看门狗开了的话,软件要喂狗
另外复位脚是不是没有按键的话就悬空了

先排除硬件上的问题,这个很好解决,然后再找软件问题,
确保程序没有跑飞

网友D:
很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E:
的确需要先检查一下配置位, 是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B:
靠,没有想到十之“八”//九"居然都是屏蔽字,给我用**代替,看来是这个集团要其灭亡,必先疯狂啊

楼主:
谢谢各达人的指点 ,我再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