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做到20米怎么解决?

楼主(2010-05-12):
目前 我用一个红外发射管在室内的话 由于都是反射 所以10-20米 接收器(卡片)可以收到

但 到了空旷的外面 只有2-3米了。

这个产品 是利用红外来 定位车辆的进出,然后433Mhz发送卡号.

我看到有的产品为了做到20米 用了几十个红外管一起发射(因该是并联发射的吧?)

这样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网友A:
长距下主要是光束瞄准的问题,要么配聚焦镜头和瞄准具,要么就采用多个发射源进行面覆盖。

网友B:
你红外发射管的功率大小也有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