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74HC165D和TI的LS165A为什么不能替换呢?

楼主(2010-05-12):
我们的应用是做键盘输入并行转串行,对速度没要求,以前74系列的经常是用HC和LS互换也没出现过问题,但是这次却一点没反映,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把图贴出来。

楼主:
试了试在串行线上加了10K上拉也不行,难道是我买的芯片都是假的?这个很普通的芯片,编程也很简单,不应该啊,郁闷了

如果换上原来的LS165A,马上OK!

楼主:
高手请现身!

网友B:
HC和LS互换是讲究条件的,输入逻辑门限电压、输出逻辑电压和输入偏置、功耗等都不同,用HC驱动LS只要负载数不过限就没问题,反之则可能出问题,特别是逻辑信号在长线上传输时。另外就是对输入端的处理,对于LS输入悬空是可以的,且等同于高电平,HC则必须进行外部偏置,否则状态将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