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开关管的问题,急切

楼主(2010-05-12):
请教各位大侠个问题,如下:
开关管关闭时耐压最高达到3000VDC,导通瞬间流过电流应该类似半正弦,最高电流大约为400A,每秒钟开关工作一次,但动态响应要很高,开启时最好能达到1MHz,关闭时可以不考虑,可以慢些,哪位专家给指条明路,用什么管?
开始考虑MOSFET和IGBT,好像MOSFET耐压不够高,过电流也不够大,这是稳态工作情况,不知道我这种应用参数如何选择?IGBT可以么,参数如何选取,耐压高的好像挺贵,不胜感激
忘记说明了,管子导通时间不超过50微秒,由高压电容放电的电流流过开关管,关断期间,给电容充电

楼主:
各位专家,指点指点吧,快活不了了

网友A:
“但动态响应要很高,开启时最好能达到1MHz”,我理解就是对开启时间有要求,如果脉冲工作的话,就是脉冲前后沿有要求,类似调制器吧 。这样的话,就选IGBT串联,好像三菱、摩托罗拉都有这样模块,大约在上百元左右。400A确实有点大,功率3000*400*D=1200*D (KW),D是占空比,所以注意散热,只要散热到位,开关频率应该没问题

楼主:
“但动态响应要很高,开启时最好能达到1MHz”,我理解就是对开启时间有要求,如果脉冲工作的话,就是脉冲前后沿有要求,类似调制器吧 。这样的话,就选IGBT串联,好像三菱、摩托罗拉都有这样模块,大约在上百元左右 ...
引用 网友A:

因为高压电容储能只有40J,如果按照上面这个式子算下来,占空比基本是0了,是0.00003,可以这样么?不大对头吧

楼主:
我想问的是我的想法是不是有问题:虽然对开启时间有要求,但一秒只工作1次或2次,管子通过电流是不是可以不按峰值时400A计算,而是在时间域内给予平均,电压还按3000V,因为绝大多数时间管子关闭,要承受这个电压的。不知道这个分析对不对?
各位大侠,谢谢了

网友B:
5楼:
管子能够承受的电流,在datasheet中一般都会给出连续电流最大允许值和脉冲电流允许值。
但绝对不能按照1/20000计算,而是比此值低得多。

楼主:
5楼:
管子能够承受的电流,在datasheet中一般都会给出连续电流最大允许值和脉冲电流允许值。
但绝对不能按照1/20000计算,而是比此值低得多。
引用 网友B:

请问20000是哪个数据?
另外可能是我找的方法不对,没有找到合适的器件,您能给推荐一个么?或者一个系列也行,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B:
7楼:
50us/1s=1/20000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有点晕,这个跟高压电容有关吗?如果有关的话,也应该是 1/2cu^2 啊 。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占空比,脉冲电压一般手册中都有脉冲 时间吧

网友B:
10楼:
我说的好像是电流,没说电压。

楼主:
6楼:还有一点没理解清楚:如果比1/20000还低的话,那器件瞬时通过电流只要大于400A*1/20000就行了?这样算下来电流很小很小了,是不是不能按20000计算,而应该比20000低很多?

楼主:
9楼:管子开启的时候是储存在电容中的能量放电,在50微秒内流过管子,管子关闭的时候,电容上的3000VDC就加在管子上,开启的时候电容内的电荷流过管子
感谢各位的关心与帮助,大家继续讨论,这个过流如何确定?

楼主:
各位兄弟,有知道的么,帮帮忙,小弟谢过了

楼主:
7楼:
50us/1s=1/20000
引用 网友B:

maychang,劳烦请教个问题,在datasheet中看到最大的脉冲电流参数,大约40A,这个脉冲宽度是多少没有说,这个参数与脉冲宽度有关系么?还是无论多宽,最大电流都是40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