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keil编译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0-05-12):
uchar code array_1[6]={0x40,0x1f,0xff,0xff,0x00,0x1f};
uchar code array_5[8]={0xfe,0x1f,0x44,0x1f,0x44,0x2f,0x47,0xcf};
uchar code array_9[8]={0x7c,0x0f,0x82,0x1f,0x82,0x2f,0x7f,0xcf};
uchar code array_0[8]={0x7f,0xef,0x80,0x1f,0x80,0x1f,0x7f,0xef};
uchar code array_7[8]={0x80,0x0f,0x83,0xff,0x84,0x0f,0xf8,0x0f};
uchar code array_8[8]={0x7b,0xef,0x84,0x1f,0x84,0x1f,0x7b,0xef};
uchar code array_6[8]={0x3f,0xef,0x44,0x1f,0x84,0x1f,0x03,0xef};
uchar code array_3[8]={0x40,0x2f,0x84,0x1f,0x84,0x1f,0x7b,0xef};
uchar *p[]={array_1,array_5,array_9,array_0,array_1,array_7,array_8,array_6,array_7,array_5,array_3};

void phone_no_move()
{
while(*p!='\0')
{
  no_code=*p;
  send_cmd(0x0f00|no_code);
         p++;
         }
}

我写的代码如上,定义了一个指针数组,然后编译出现“p”:not a lvalue,
p++;的地方出现这种错误,还望哪位大侠指点小弟此错啥意思,如何修改,谢谢了!
}

网友A:
在你的代码里,p是一个固定数组名,所以不能更改。
变通方法1:定义一个指针,把p赋给它;
变通方法2:用p[i]的方式来访问,i可以++也可以--

网友B:
这里P就是数组指针的地址(也就是就是P的地址),当然不能改变

网友C:
uchar *p[]={array_1,array_5,array_9,array_0,array_1,array_7,array_8,array_6,array_7,array_5,array_3};
定义有问题。

网友B:
LS
请问哪里有问题

网友D:
用p[i]来访问吧。

网友E:
*p[],p是数组名,数组中的每个元素是一个指针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您的回复,不过下面有个类似的用法,没有报错,程序能够运行,同样是定义的指针数组,何解?还望大侠赐教,谢谢

uchar code str1[]="2010上海世博会";
uchar code str2[]="隆重开幕";
uchar code str3[]="热烈欢迎您";
uchar code str4[]="welcome!";
uchar *p[]={str1,str2,str3,str4};

void show_str(uchar add,uchar *p)
{
LCD12864_drive(0,add);//写入显示的首地址
while(*p!='\0')
{
   LCD12864_drive(1,*p);//向液晶写入数据
   p++;
}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参见#8的疑惑,还望赐教!

网友A:
8楼的void show_str(uchar add,uchar *p)里,*p是局部变量,存放在RAM里,当然能更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数组名表示一个数组的首地址,不能当变量使用吗,p++《=》p=p+1;难道非要重新赋给一个变量?谢谢了

网友F:
uchar *p[]={array_1,array_5,array_9,array_0,array_1,array_7,array_8,array_6,array_7,array_5,array_3};
P是固定地址,不可++;
要改变另外定义个unsigned char *p1,把p的地址作为p1的初值。
例1错,例2对;因为例2的指针参数P非uchar *p[]的P,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知道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