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画的板子,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有人认为右上部分也要铺上铜,为什么呢?针对图中存在的问题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A(2010-05-12):
电容式触摸按键?查阅厂家的参考设计即可

网友B:
铺上吧,不过线可以走粗点,否则容易断

网友C:
感觉铺铜的网格线太细,我一般不用网格的方式。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如果把上面部分全部铺铜的话,那么最右边还需要把上下两块地连在一起吗?还有网格的尺寸以及线径是怎么确定的呢?还望大虾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