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中的锁相环和Verilog的链接问题

楼主(2010-05-12):
最近在学Verilog,
在实践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把Verilog代码编译后,然后Create Symbol Files.
建立一个bdf文件,然后把上一步生成Symbol加进来,
然后用quartus生成了一个锁相环,与自建的Symbol连线,
成为目的电路,如图所示。

但是准备下载到板子里,锁定引脚的时候,时钟输入显示的是Symbol里的clk,
而不是锁相环的输入端口clk1,
这个问题困扰两天了,哪位帮帮忙。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自己把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这样的:
我的程序是在网上下的,也就是流行的那个pong游戏程序。
原(!源)程序是两个模块,默认25M的clock输入,其中一个模块调用另一个模块。
我后来把两个模块做成了单独的两个模块,然后分别生成bsf文件。
再新建一个工程(不能跟上面提到的任何一个重名),将上面生成的bsf添加到新的工程里面。
在bdf里面将以上两个bsf加进来,再用MegaWizard Plug建一个锁相环,添加到bdf里面,
加上input和output,连线,编译,~~~OK了。
已在显示器上测试通过。

思路是这样的,具体细节暂且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