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的Ecan与McBSP产生的中断会冲突么?

楼主(2010-05-12):
F2812的Ecan与McBSP产生的中断会冲突么?
从PIE外设中断向量表中看,两者的PIE属于同一优先级中断,INTx6与INTx5。
如果冲突了,如何解决呢?

网友A:
这个没试过不知道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把McBSP去掉就正常了,但是是因为冲突的原因么?

网友B:
估计是了

网友C:
试过的话应该是吧,不过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