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做电流检测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2010-05-12):
     Vo=Vr*(1+R7/R6),按图算此时的放大倍数应该为6.5倍,但实测为3.9倍(1脚为时0.11mv,3脚为0.028mv;1脚为0.32mv时,3脚为0.0808mv;)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压的单位是不是搞错了,这么小的信号,LM358的失调电压都有2mV了,根本没法用啊

网友B:
几十微伏信号,用OP-07都不行,考虑斩波自稳零运放吧。

网友C:
0.11mv,用万用表量的,且不说运放,万用表的误差都够大了.
而且,电压实在太小了,恐怕开个电脑啊,显示器啊什么的都会变

网友D:
这么小的信号很难搞了!用斩波稳零的看看!

网友E:
LM358是单电源供电,能够输出0.11mV?

凡是单电源、做直流测量,都要查一下手册,所用的运放的共模电压范围、输出电压范围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你的电路除了信号电压太低之外,另外它也没办法准确输出200mV以下的电压,
不信,你将1脚输出接一个1K电阻到地 或者 接一个10K电阻到Vcc,就会看到输出电压变化了。

网友F: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图上那个R8左侧的黑圆圈是什么东东?

楼主:
不好意思,就那个单位搞错啦。应该是伏的

楼主:
是那个单位搞错了,应该是伏的!
Vo=Vr*(1+R7/R6),按图算此时的放大倍数应该为6.5倍,但实测为3.9倍(1脚为时0.11v,3脚为0.028v;1脚为0.32v时,3脚为0.0808v;)

楼主:
是那个单位搞错了,应该是伏的!
Vo=Vr*(1+R7/R6),按图算此时的放大倍数应该为6.5倍,但实测为3.9倍(1脚为时0.11v,3脚为0.028v;1脚为0.32v时,3脚为0.0808v;)
2# 天神下凡

网友A:
U1B是什么用法呢?没看明白。

楼主:
U1B做比较器用。U1A做运放

网友F:
请问楼主,图上那个R8左侧的黑圆圈是什么东东?

网友C:
直接量取样点电压试试,不是3脚电压
我估计是振荡了,你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G:
左则应该是个电机,采样电机的电流。

网友G:
将采样电阻换为0.1R的再测测看。原理没有错啊1

网友H(2013-05-09):
请问R1必须要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问R1必须要接吗????

不是必要的。但接入R1,对偏置电流平衡多少有些好处。

网友I:
运放单电源  输入电压低是不好使的

网友J(2014-12-18):
你好,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是不是放大器处于震荡状态了???然后通过增加放大倍数解决了?

网友K:
请问R5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