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通信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05-12):
遥控器里的控制芯片如TC9012是干什么用的啊?是不是编码的? 如果不用TC9012的话,那就得按照32位编码和42位编码方式进行编码啊?如果用TC9012的话,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比如说把0x01发射出去呢,省去了编码环节,只需要在接收端解码就可以呢?

网友A:
每种遥控器都有自己的编码系统,至于能否发送你想要的特殊数据,要看该编码器的设计了,通常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