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8烧写问题

楼主(2010-05-12):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是烧写hex啊

网友B:
看你用甚么编译软件了,大部分是hex,但是IAR好像有很多种格式。eeprom的文件格式一般是eep结尾,而且你要是没用到eep的话就不要随便烧。

楼主:
用的编译器是AVR STUDIO4 下载器是用的AVRISP MKII,"程序文件.hex"里面包括FLASH 文件和EEPROM数据,如何把这个文件分成两个文件单独烧写(下载器要求这样烧写的),分别是FLASH and EEPROM文件。

网友B:
用的编译器是AVR STUDIO4 下载器是用的AVRISP MKII,"程序文件.hex"里面包括FLASH 文件和EEPROM数据,如何把这个文件分成两个文件单独烧写(下载器要求这样烧写的),分别是FLASH and EEPROM文件。 ...
引用 楼主:

是汇编还是winavr?

楼主:
程序是解密出来的,怎么弄呢,烧写一个,Flash程序可以烧进去,就是EEPROM数据烧写不进去呢

网友C:
ATmega8编写电压采样程序,在AVRStudio4上软件仿真AD转换,各寄存器动作无误,把程序烧进片子怎么不能正确进行采样啊,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D:
是hex啊,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最简单的办法用其它软件把此HEX分成一个FLASH的HEX和一个EEPROM的HEX就行了!